[照明] 灯光渐变款的驱动器居然是这个某样

楼主(2024-11-18):
本来想想测测遥控灯的静态电流,身边没找到带功率计,于是拆开看看里面的无线接收和驱动器是啥某样。
打开看,比较吃惊,似乎没找到天线状的无线接收器,驱动器也和现在传统的驱动不一样,更像过去日光灯双管推挽模式的。体积不大,功能还可以,既可以变色温,也能变亮度,三色也可按波段点亮。
看灯芯,所谓的三色,只不过分开点亮不通色温的灯芯段罢了,亮度调节通过开关电源实现应该也不难。只是奇怪,这么几个滥原件居然实现了不少的功能。

网友:
楼主还没拆开来拍,  没看出驱动有什么特别地方

网友:
现在基本就一颗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
不拆开看看电路板的吗?

网友:
功能还可以

网友A:
你太小看劳动人民的智慧了,只要掌握了宇宙真理,没有什么是做不出来的!

网友:
就是芯片的功能呀

网友:
科技越来越发达了。

网友:
芯片集成度高了吧

网友B:
LZ这个还好,至少是双变压器(电感),可以同时双路输出(功率*2),我的灯是单变压器(电感),按一下白色按一下黄色再按一下暖色,注意暖色就等于黄灯和白灯并联,两路功率减半,总和功率不变。

网友:
只是简单的事。

网友:
继续打开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Z这个还好,至少是双变压器(电感),可以同时双路输出(功率*2),我的灯是单变压器(电感),按一下白色 ...

总功率减半,那灯珠寿命长的不要不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总功率减半,那灯珠寿命长的不要不要的。

哈哈哈,所以我将白黄线直接并联起来了,这样灯就不变色了暖光正好,所有灯珠功率减半延长灯珠寿命。

对了总功率是不变,因为单个灯珠功率减半,但是数量*2,所以总功率不减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所以我将白黄线直接并联起来了,这样灯就不变色了暖光正好,所有灯珠功率减半延长灯珠寿命。

对 ...

每个灯珠干半个灯珠的活。不出意外的话,时间长了,换换驱动电容,其他基本不用操心。

网友:
现在便宜的都是这种东西,里面看起来元件可少,但功能看起来可强大
贵的没买过,更没见过

网友:
没看懂,给个全图吧,如果是2个控制器,应该还有个控制通断的吧。

网友:
尝试并联在一起,改4500k中性白,顺便能减缓灯珠芯片发热集中光衰。有一种2线输出变色更厉害,专用芯片内置高频逆变桥,正向峰值白光,反向峰值暖白,正负高频交流中性白。

网友:
有可能是内部带有转换模块,这样更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太小看劳动人民的智慧了,只要掌握了宇宙真理,没有什么是做不出来的! ...

对,还有要要领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