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三星内存颗粒容量 K6R4016C10

楼主(2024-11-19):
K6R4016C10 是多大的容量呢?

2G的?

网友:
貌似是512KB的

网友:
这个不是闪存颗粒,是RAM存储器。最后一位是D,不是0

网友A:
这是内存,不是闪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内存,不是闪存。。。。

2g的内存?

网友:
看这个封装像是DDR1代的内存颗粒。

网友:
应该是内存上的颗粒,按编号,好像是512kb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