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样算功率对不对

楼主(2024-11-19):
有一个220V1000W的烤火炉,算出电阻为220X220/1000=48.4欧,若是把这个烤火炉接在一个48V的电源,那功率是不是只有 48X48/48.4约等于48W,这样算对吗?

网友A:
前提是48v电压他得先工作起来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提是48v电压他得先工作起来才行吧。

我就是想直接接在48V的锂电池上用,看看电池容量

网友:
如果48v正常工作了,根据p=u*u/r,这样计算是没毛病的

网友B:
是这样的,

但是用1A放点也太慢了,而且随着电压下降,电流更小,也无法精准计算放点容量。

所以设计个恒流电路才能计算准确。

网友:
计算方法没错,就是这个规格是不是不太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的,

但是用1A放点也太慢了,而且随着电压下降,电流更小,也无法精准计算放点容量。

是的,这样一算这个功率确实是有点小了,看了下PDD上好像有48到72V的400W烤火炉,可能还是买个这样的试下

网友:
不对,电炉丝电阻率受温度影响,电压低温度低阻值低,所以按你的算出来功率应该高一些

网友:
当它是48.4欧电阻就可以。

网友:
计算方法没什么太大问题吧,这东西对温度也没那么太大的敏感

网友:
你的电炉丝在工作时是48.4欧,但在冷态时会低一些

网友:
  1000W的电阻丝可能没有48欧。。量电阻可能更准

网友:
可以放电使用,穿个自动统计的库伦计放完就行了

网友:
理论上计算没问题。但是实际用起来功率应该会比这个高
因为电阻丝由热损耗,1000W是在高热下的功率,电阻高;而低功率下电阻值应该更小,最终功率会大于48W
最简答的测试就是刚开始上电时,功率会大于1000W,然后逐渐下降稳定在1000W

网友:
14楼说的对,电炉丝在不同温度下阻值是有差别的。

网友:
这样算不对吧,220V是交流电,你的48V蓄电池应该是直流电。你可以整一些大功率的电阻,直接接到电池上测电流(注意保护万用表)

网友C:
你这样算应该不行吧,220V的是交流电,而48V的是直流电,这个不能直接这样等效吧。你可以直接把电池连接到大的功率电阻上测测电流

网友:
随着温度的改变电阻也会改变,不过试验下也是可以的。

网友:
靠这个来测试电池容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算应该不行吧,220V的是交流电,而48V的是直流电,这个不能直接这样等效吧。你可以直接把电池连接到 ...

我也不知道行不行,我就想放电看下能放出多少电 ,天气冷了顺便烤下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