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保险丝爆了测试一下保险丝的熔断电流

楼主(2024-11-19):
大早上的给MPPT板子和电池测电压电流的时候…万用表测电压忘记换插孔了,然后就喜闻乐见了…200mAh的保险丝爆了,手头没有这个规格的先拿库存的1a的先顶上…然后去淘宝上撸了一单,回来后开始用可调电源测试一下熔断电流,200mah很稳,500mah也很稳,1a…特么的居然还是稳如老狗…1.5a它终于断了,烧了两根一根是1.5a一根是1.4a…开始召唤店铺客服…被电话告知熔断电流是1.5-2a的…服务态度还可以,告诉我想要200mah熔断的只能去撸进口的…然后就取下我之前顶替的1a的试试…特么的开到10v5a50w的情况下它居然还亮了,坚持了3-4秒第5秒才依依不舍的断掉,此时保险丝已经烫的摸不住了…最后不死心又弄了一根还是5a坚持一段时间才断,又烧了一个200mah的1.4a速熔,到此算是搞明白了淘宝上说是万用表200mah专用保险丝熔断电流是1.4-1.5a速熔有F标记,手头1A的熔断电流5A慢熔,还是换上去吧,以后看看有没有好点的再换上去,1.5a速熔的话万用表应该还可以顶得住…大佬们有玩过这些的没有,解惑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应急中我都是去漆包线弄一段直接短接损坏的保险管。

网友B:
保险丝有速熔和慢熔,速熔这样太过了。

网友C:
表显1.8V 5A,不知你是怎么得出10V 5A 50W的结论的

网友B:
mA和mAH是不同的

网友D:
哈哈,我也这么干过,可能是把档位搞错了, 后来发现小电流的那个档位怎么也不显示,然后就买了一盒保险丝,现在盒子里面也只有一个空位

网友E:
你去马宝上查一下  FLUKE保险  要惊掉下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表显1.8V 5A,不知你是怎么得出10V 5A 50W的结论的

我给10v5a然后直驱保险丝…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去马宝上查一下  FLUKE保险  要惊掉下巴

就是觉得有点贵啊,这表子都是捡来的配不上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和mAH是不同的

一直都在犯迷糊…毫安的写法也没有注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我也这么干过,可能是把档位搞错了, 后来发现小电流的那个档位怎么也不显示,然后就买了一盒保险丝 ...

很少犯这个毛病…03年45块钱一块的牛屎830b干死后心疼死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急中我都是去漆包线弄一段直接短接损坏的保险管。

应急可以但是还是换上安心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险丝有速熔和慢熔,速熔这样太过了。

价格在那里,不到3块钱给了11颗…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给10v5a然后直驱保险丝…

建议还是看点理论知识吧,你10V 5A直驱,不代表保险丝就得消耗50W
10V 5A是你给的上限,至于下限是由保险丝决定的

网友:
保险丝就是个电流,不存在容量200mAh的保险丝

网友F:
想买正规的 200mA 快熔保险丝,选 Littelfuse 力特的就可以了,也就1元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买正规的 200mA 快熔保险丝,选 Littelfuse 力特的就可以了,也就1元左右。

我去看看他那个熔断电流是多少?

网友D:
引用 楼主:
很少犯这个毛病…03年45块钱一块的牛屎830b干死后心疼死我了…

当初用那个十块钱一个的小指针表,测量电猫的输出电压,我很庆幸电猫和表都同时坏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初用那个十块钱一个的小指针表,测量电猫的输出电压,我很庆幸电猫和表都同时坏掉了 ...

为什么呢?

网友:
就是咔一下变冒火和烟了,然后就是把我吓得不行不行的

如果不是那两个都坏了,就怕我还会继续玩这样危险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