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笔记本电池鼓包后可以不管吗?

楼主(2024-11-19):
只把电池接线从主板上拔下,以后这电池应该也不会有什么危害了吧?

网友:
建议直接拆掉,存在危险。

网友:
既然把电池接线从主板上拔下,不如把电池也拆出来,因为不排除鼓包后有漏液的可能

网友:
还是拆下来好,我之前电脑电池鼓包,把外壳都翘起来了

网友:
就算不用,最好也是拆出来。

网友:
如果不拆卸下来有可能继续膨胀最后把外壳撑变形或者开裂。

网友:
轻微鼓包的话就连续充放电,可能会有所恢复,如果鼓包明显,那应该拆下处理,不然可能会顶坏外壳甚至屏幕

网友:
可以试试啊

网友:
不管有点危险啊

网友:
拆掉才妥当

网友:
要么拆下,要么换新的。

网友:
既然都拆机了,不如把电池整个卸下来

网友:
不怕它继续涨,涨到爆?

网友:
把电池接线从主板上拔下 再继续拆下来呗

网友:
人家厂家是计划性报废,楼主不按常理出牌,不按计划行事。

网友:
拆下来会顶坏外壳

网友:
家里有矿,扔掉再买。动手能力强,可以自己换。小白的话,就到店里找师傅弄。

网友:
鼓包了还是拆下来吧,把整个电池拆下来,万一发生其他的不好的事情就危险了。比如漏气等,比如漏液等,比如继续鼓撑坏主板等,甚至其他

网友:
鼓包的锂电池还是及早处理掉为好

网友:
得拆出来,鼓包会导致外壳变形,开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