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拼多多的星蕊科技店铺买的二手红米8a,发货过来屏幕发红,是否有问题

楼主(2024-11-19):
拼多多的星蕊科技店铺买的二手红米8a,发货过来屏幕发红,是否有问题

买的二手红米8A手机.......

结果收到货发现手机背部和8A不一样........

开机查看手机参数......

店铺发了个红米8手机.......

现在的商家都这么良心大大的好了??????????

-----------------------------------------------------------

现在有个屏幕问题.........

大师们帮俺看看屏幕是否有问题啊??

屏幕现在是一大片都是偏红色的.......

只有屏幕的边缘和边框是正常的白色啊.........

会不会是屏幕被调包?

或者是

屏幕老化快要坏了?  就发红?

感觉屏幕很不正常啊.....

根本搞不清屏幕经历了啥.......

是否要退货还是??

拼多多的星蕊科技店铺买的二手红米8a,发货过来屏幕发红,是否有问题

网友:
挂机的话就无所谓,自用的话,这个屏看时间长了,眼睛看东西的颜色都会有色差

网友A:
屏幕老化了,如果承诺是新机器,必须要找他售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幕老化了,如果承诺是新机器,必须要找他售后

大师......

请教一下, 就是屏幕说不定哪天就坏了吗?

网友B:
手机还是一手全新的好,,,各种有问题机的全新机可能都是返流至二手市场

别省那几百,,,

网友C:
操蛋的网络,在这个页面等了5分钟都没看见你上传的照片,就在那转啊转。   现在能看见了,退货吧。给你妈买个12c都比这个强

网友:
用的时间长了

网友:
132备用机,能用就行

网友D:
屏红确实是老化了。

网友E:
这只是屏幕老化,正常不会恶化,二手机这样情况算是正常,介意就和老板说换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师......

请教一下, 就是屏幕说不定哪天就坏了吗?

那倒不一定,但是老化只会越来越严重

网友:
很明显屏幕老化了,pdd对顾客很友好,直接退货退款

网友:
肯定有问题,找卖家协商吧

网友:
反正我不考虑买小米杂货铺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幕老化了,如果承诺是新机器,必须要找他售后

说明了是二手机,简绍说8成新就是背后的外壳不好看等等.并且没有事先说明屏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还是一手全新的好,,,各种有问题机的全新机可能都是返流至二手市场

别省那几百,,,

嗯嗯嗯.....

俺特意买的二手机........

你可以看最后一张图.......

店铺说明了是二手机,简绍说8成新就是背后的外壳不好看等等.屏幕稍微有点刮花等等,但是没有事先说明屏幕问题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操蛋的网络,在这个页面等了5分钟都没看见你上传的照片,就在那转啊转。   现在能看见了,退货吧。给你妈买 ...

原先是打算买12c,后面看到13c,又想买13c

看到价格就没有买了......

反正性能差不多......

干脆买个老的也可以........

要求也不高........

就买了便宜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屏红确实是老化了。

大师.......

是不是屏幕长时间亮着就这样偏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只是屏幕老化,正常不会恶化,二手机这样情况算是正常,介意就和老板说换一个。 ...

嗯嗯嗯.....

俺特意买的二手机........

你可以看最后一张图.......

店铺说明了是二手机,简绍说8成新就是背后的外壳不好看等等.屏幕稍微有点刮花等等,但是没有事先说明屏幕颜色问题等等.

就是故意的,店铺现在都不回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