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小米CMJ01ZHM电吹风

楼主(2024-11-19):
18包邮掏了个小米CMJ01ZHM电吹风

听说这个网好难拆的

肯定是垃圾佬把线剪了

功率不小,有1600W

注意事项

第一步先拆这里

里面有2颗螺丝

把手柄拉出来一点,这个按键自己跳出来一点,轻松可以拿出来

就是这个按键

开关拨片用刀片撬下也出来了

手柄拆开后的样子

控制板一块,开关烧坏了

电吹风开关XN-12-1310三脚两档弯角拨动开关,价格不贵,就是运费要5元

一边触点都少黑了,先用砂布吧触点打磨光,装上后万用表测量,2档都是0.2到03欧姆左右

把线接好

所有功能都好的,冷风

中温

高温

这个原价149元的电吹风就此修好了

网友:
这个漏捡到了,开心

网友:
白色好看就是不耐脏。

网友:
拆开清洗一下

网友:
电吹风的这种开关确实容易坏!

网友A:
飞利浦的这样的开关我打磨修过两回后没用,也换了新开关,还是冒烟了,最后扔掉了。
感觉就是设计的缺陷或者就是为了定时报废。

网友:
看起来原配开关质量不怎么好~

网友:
6块修好,值了

网友:
开关质量堪忧

网友:
机械开关有的时候比电子开关好修一些

网友:
这种开关确实容易坏

网友:
刚刚去马家看看粗粮的官方旗舰店,雷某人的胃口,不是一般的大,下一步,估计要给空间站供货了。

网友:
修好就赚了,不错

网友:
这种风机非常难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利浦的这样的开关我打磨修过两回后没用,也换了新开关,还是冒烟了,最后扔掉了。
感觉就是设计的缺陷或 ...

严重过流了吧

网友:
最难拆的就是电吹风,各种卡扣,没办法最后都是大力出奇迹,拆开了才发现卡扣的机关。

网友:
还是理发店用吹风来劲

网友:
估计设计寿命就是在这些地方体现了。。。谢谢分享

网友:
低成本修复吹风机,手艺不 错

网友:
开关不配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