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电脑网页登录抖音密码保存不了,怎么办?????

楼主(2024-11-19):
谷歌浏览器、360浏览器都不能保存。

其他网站可以保存。

补充:

把原先保存在谷歌等浏览器 密码表里的记录删除,再登录,就可以保存了。

网友A:
你用edge试试,我用edge浏览器,你用账号密码登录过的网站几乎它都能自动保存,下次你只要打开这个网站鼠标在需要填写账号密码的地方点一下就自动填写上去了。反正都是些无所谓的账号密码,重要的账号密码我还是写在纸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edge试试,我用edge浏览器,你用账号密码登录过的网站几乎它都能自动保存,下次你只要打开这个网站鼠标 ...

没想到竟然比谷歌浏览器、360等还牛,真的可以保存。

网友:
是不是设置问题,安全等级

网友B:
可能跟浏览器的兼容有关。其实,网上保存密码不安全,不如自己记住,或将密码压书桌下,这样常用脑,还能防止老年痴呆。

网友:
有些网站不支持,我也发现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跟浏览器的兼容有关。其实,网上保存密码不安全,不如自己记住,或将密码压书桌下,这样常用脑,还能防 ...

每次都输入,太麻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想到竟然比谷歌浏览器、360等还牛,真的可以保存。

没用过谷歌浏览器,按理说360浏览器也有这个功能,我有一台电脑用的是360浏览器也是可以做到这个自动填写账号密码的,是不是你没有注册或者登录360浏览器的账号?

网友:
暂时还没碰到过,一直用的360浏览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每次都输入,太麻烦了。

你也可以在电脑上做一个笔记本文档,将密码放里面,需要时复制粘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也可以在电脑上做一个笔记本文档,将密码放里面,需要时复制粘贴一下。 ...

几十个网站,每次都复制黏贴,不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