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如何可用?6020的二手锂电

楼主(2024-11-19):
本人在废品站入手一6020的二手锂电,拆开后测量电池有62伏电池(红色粗线和黑色粗线B-),红色粗线和黑色粗线P-电压为0,请问这电池怎么样能用起来?

网友A:
usb-485小板 解锁充电匹配  然后正常使用就完事儿

网友B:
解锁或者换板?    多少钱买的

网友:
要是租电池的,有锁不好搞,得解锁或者换保护板
如果是自用的,插上电就可以用吧

网友:
换保护板,来得最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485小板 解锁充电匹配  然后正常使用就完事儿

完全不懂,刚接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锁或者换板?    多少钱买的

120.有没有解锁的具体操作教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120.有没有解锁的具体操作教程

咸鱼上大把    这板子自己解也容易    要买个USB-485   淘宝几块钱   上位机这坛里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