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01双模机顶盒无视频输出故障维修求助

楼主(2024-11-19):
一台HD01卫视/地面双模机顶盒,因为视频输出接口(黄色莲花口)误触电12V电压,没有输出信号故障,其他HDMI、音频输出都正常。求高手不吝指点或收费维修。

网友A:
檢查一下CVBS的三極管是否壞了,因為HDMI能正常輸出信號,證明芯片是好的,否則只能用原始辦法,把三極管下面兩個腳短接(三極管要拆掉,上面是接地線的)測試一下可否正常顯示畫面,假如是正常或模糊的影像,大概就是這三極管壞掉了!你可以搜索“CVBS信號輸出三極管型號”,有許多型號可以代替,由於圖片看不清楚,所以不能確定!

网友B:
不知道有没有测量三极管好坏,换那个三极管看看?或者顺着三极管跑线看看通到哪里,要是12v直接进主控的话难搞,想要无损只能换主控,既然HDMI还有输出可以买个hdmi转av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有没有测量三极管好坏,换那个三极管看看?或者顺着三极管跑线看看通到哪里,要是12v直接进主控的话 ...

感谢指点,改便携用的,要修好模拟视频输出,有点麻烦。

网友:
好老的机器

网友:
先查查电压,明显是供电有问题 了。

网友:
先检查D30那个场管,以前维修一台dvd,主左声道也是被高压碰了一下,无输出,检查对应三极管故障,应急维修,把低音炮输出的管拆过来换上,故障修复,损失低音炮输出,因客户没有用低音炮,暂时不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有没有测量三极管好坏,换那个三极管看看?或者顺着三极管跑线看看通到哪里,要是12v直接进主控的话 ...

动手能力很强

网友:
拆掉和视频输出连接的3楼的图片那个sot-23封装的管A7W,好像是BAV99双二极管,就是起保护作用的,如果拆掉有AV输出,恭喜你不用换主芯片了,没有的话只有换个主芯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檢查一下CVBS的三極管是否壞了,因為HDMI能正常輸出信號,證明芯片是好的,否則只能用原始辦法,把三極管下 ...

CVBS那个三极的元件是A7W,是个双二极管,测试了,仍然不行,想放弃了

网友:
一般视频视频输出会有二极管钳位还有75欧姆电阻保护检查一下有没有坏的,我的机是hd301

网友:
如果拆掉钳位二极管还是不行,那就是主芯片内部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