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旧电脑升级使用M.2接口硬盘

楼主(2024-11-19):
旧电脑升级使用M.2接口硬盘
日常使用电脑年份比较长,DELL3020 差不多10年左右,配置比较落后:奔腾处理器3240,主板H81 内存4G 硬盘500G 。现在使用win10 系统 ,慢的很陆陆续续升级,CPU换I3的 内存换8G,硬也想换固态的。
现在主流的都是M.2接口NVME固态,SATA的也有比较少,手里有其它地方淘汰的M.2的128GNVME硬盘,主板没有M.2接口。主板PCIEx16一个 PCIEx1三个,网上查了资料可以用PCIE转接M.2 ,直接转接只能做数据盘 ,不能做系统盘。要做系统盘的花要么用U盘引导进系统或者修改BIOS,要使主板支持NVME 引导。
插U盘引导显然不是那么优雅,我选择后者修改BIOS(此步骤有风险)网上有现成的教程岂能搞不定。
这里我就不再搬图了,我有两个型号的电脑DELL3010 和DELL3020两种型都试过可以正常使用,总结了一下:
所需硬件
为了执行此升级,您将需要一些东西:
一个 NVMe SSD。
一个 NVMe 到 PCIe 适配器,
用于升级的 Dell OptiPlex 9020、7020 或 3020。
操作步骤概述
此过程包括五个步骤:
1、如果需要,请升级您当前的 BIOS。

      适用于OptiPlex 3010 的 A22。

      适用于OptiPlex 7020 的 A18。

      适用于OptiPlex 3020 的 A20。

      适用于OptiPlex 9020 的 A25。

2、备份您当前的 BIOS。
3、将 NVMe 驱动程序支持添加到 BIOS 备份中。
4、将修改后的 BIOS 写回系统。
5、安装 PCIe NVMe SSD 和适配器。
6、优化 BIOS 设置。
1、运行DELL3020 BIOS升级文件,O3020A20.exe

     运行DELL3010BIOS升级文件,O3010A22.exe

2、安装 Intel Management Engine 组件(可选)Chipset_Driver_4J8MX_WN32_11.7.0.1035_A00_07.exe
     关机  将跳线从双针 PSWD 连接器移动到双针 SERVICE_MODE 连接器。
     开机进入服务模式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CMD运行

    FlashProgrammingTool\WIN64\fptw64.exe -d backup.bin

3、在 UEFI Tool 中打开上一步的 backup.bin
    3010参照BIOS文本项

     适用于OptiPlex 3020 的 6C58FC74-64DA-4D83-8BCD-9FD574C97316

     适用于OptiPlex 7020 or 9020 的D95D6B4F-92FA-4E78-9C48-C68C0813688E

     右键单击该项目并选择Insert After:

     选择您刚刚下载的NvmExpressDxe_Small.ffs

     您将看到它出现在您选择的项目之后:
     保存文件
4、运行 fptw64.exe -bios -f nvme.bin 刷新BIOS
5、安装 PCIe NVMe SSD 和适配器。
6、关闭没有硬盘的SATA端口,关闭C-States 可以提高速度。
中间做过测试,A机器的BIOS备份修改后刷新到B机器后主机序列号会是A级器的,所以每台主机都需要单独修改。
M.2正常是需要都是PCIEX4 的接口,之前买过一个
需要插在主板PCIEx16 上面 主板上只有1个16X插槽这样就不能安装显卡了。再网上找到有X1的也可因用
理论上速度应该和STATA固态速度差不多(本文不讨论具体速度没有做测试,反正是自己用。)网上购买转接板差不多10块左右,只用一块价格还可以,我有好几个电脑要购买多套。
细细看来电路上没几个原件,主要就是接口转换。网上搜索M.2接口加铜柱1块钱左右,
有免费PCB打样,想着自己练练手做几套。先在开源广场立创开源广场 - 立创开源硬件平台搜索一下找有人做过的。
第一个刚好是X1的打开看看电路比较简单,元器件只需要一个10K电阻 和一个M.2座就可以完成。
打开工程稍微修改一下,下单制作。购买元器件其实就买了M.2座,等待PCB和元器件到货。
焊接测试
这个M.2接口是真的难焊接很容易连锡,我又做了个测试用的M.2卡片。
这样就不怕短路了,测试时只要测试相邻的针脚不短路。
后面又制作了平放在PCIEx1上的版本

和竖直插入主板的

不过这个竖直插入的用2280还是显得太长 用2230的很合适 ,pcb做了多种长度的适配 用2230的时候可以把多余的剪掉会短很多。
下面是各种样式的区别

以上样式都实际测试正常使用。
由于所需文件比较散乱,如果有同样需求的我可以整理后提供相关文件。
谢谢大家支持 ,我看大家好多人在讨论SATA 与PCIx1的速度,其实制作这个转接板 和速度无关 之前说过了,主要原因时现在想升级SATA 市场上可选范围太小 大品牌的产品SATA的反而更贵 ,算下来PCIE的选择范围跟大一点 ,固态本身有寿命 二手的不感兴趣。

网友A:
只要电脑还有一个sata硬盘,就不用刷bios
我用下来感觉良好

网友:
看起来挺不错,就是升级当前主板上的 BIOS能不能通用,老主板的支持性能很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电脑还有一个sata硬盘,就不用刷bios
我用下来感觉良好

你是用sata 引导 NVME装系统 确实可行

网友B:
不如直接买一个240g的mlc串口硬盘。

网友C:
虽然楼主写的有点乱,还是可以明白的;我就是不会升级BIOS,老电脑安装固态硬盘,确实一个很麻烦的事情,有的根本不认识固态盘,分区也不能用MBR分区,我真是搞不清了,所以老电脑还是用的SATA机械盘。

网友D:
平时日常办公感觉SATA的2.5寸固态和NVME的固态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如直接买一个240g的mlc串口硬盘。

现在SATA新的太贵,二手的良莠不齐。NVME选择余地大。

网友:
x1速度一般,搞不好还赶不上sata的速度

网友:
感觉这个可以申精,不是帖子编辑好是内容价值高.另: 同代产品NVME架构SSD比SATA架构快至少1倍.

网友:
我是用U盘做的引导启动,也很方便,老机器用几年也还是要换新的

网友:
牛,转接口被你玩出花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虽然楼主写的有点乱,还是可以明白的;我就是不会升级BIOS,老电脑安装固态硬盘,确实一个很麻烦的事情,有 ...

+1,老鸡鸡不用那么麻烦...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九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虽然楼主写的有点乱,还是可以明白的;我就是不会升级BIOS,老电脑安装固态硬盘,确实一个很麻烦的事情,有 ...

SATA固态盘也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平时日常办公感觉SATA的2.5寸固态和NVME的固态差不多

我也没感觉出来明显区别,就开机快个5-10秒,其它没感觉,手上的u盘都是2.0的,复制数据完全没发挥出硬盘的速率,偶尔插usb3.0的移动硬盘(也是sata接口)也体验不到特别快的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平时日常办公感觉SATA的2.5寸固态和NVME的固态差不多

我也觉得是这样,貌似没必要搞得这么麻烦吧?
难不成,还想这么升下级,打大游戏?也不可能吧?

网友:
太老的电脑折腾半天只是开机稍微快点点,整个平台还是那样
并没有质的改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电脑还有一个sata硬盘,就不用刷bios
我用下来感觉良好

有时候有没有用并不重要,跑分好看也是一种情绪价值。

就像有人把满是辐射的电脑屏蔽金属板去掉换成透明玻璃并装满彩灯一样,都是情绪价值。

网友:
H81主板上个几十块的E3-1265LV3比上i3好得多了。sata固态和nvme固态在平常使用中感觉不到有太大区别,nvme只是在特定情况下才显得快。nvme固态接在pciex1接口上,受限于x1接口带宽,也发挥不出正常性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