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改一个睿斯的移动UPS,并拆一个比较坑的易普宝UPS

楼主(2024-11-20):
先拆一个*钱的UPS吧,易普宝,物美价廉对不对,但是会震惊到你

就一个热缩膜套着三节电池,三节电池串联使用,直接并到电源线上,缺点是电池电压不均衡,不恒流充电会短命
拆的时候测量过电池电压了,两节还好,第三节电压偏低,满电电压12.6V,使用在12V电源线上,永远冲不满状态。

下面拆的是睿斯的UPS不间断电源,讲真的,这个做工还不错了,用料还是可以的

电池是力神的1163115,单片容量10000mAH,一个UPS用两片。但是新款的会把电池信息擦掉,旧款的还有
我拆的是旧款的UPS,电池已经废了,闲鱼买的不知名A品电池,换上用了。。。

这个UPS是旧款的,没有路径管理功能,压差较大,是先降压充电再升压,电源输入输出就串一个SS34二极管

由于输出电流太小了,一共两路输出,每路最大1A,所以我就想把两路输出合并一下,变成12V2A输出,但是热均衡又是一个问题
这个睿斯采用的是非同步整流输出方案,整体效率低,发热量很大,新款与旧款都是使用微盟的ME2109FM5G来作为升压方案

于是为了两个输出的电压一样,电流均衡,我直接把一路的原FB反馈电路拆掉了,直接并联在另外一路上
实测发现,两个MOS管的发热量很均衡,不会出现偷懒的情况。但是发现短板在锂电池保护上,所以我把8205给翻倍了
不然没工作几分钟就因为电池电流过大而保护,实测满载输出的时候,mos能有80度呢

下面是没有贴铜皮的热量分布情况

旧款的不支持路径管理,下面来看看新款的板子,单片机控制路径切换功能,很好用的功能

路径切换是单片机控制的,单片机是无信息的,升压控制器是ME2109FM5G,锂电池保护是XB8686
充电管理芯片是SC8930

网友A:
一亲戚在力神电池上班,说是力神自己把自己玩死了
为啥?
出给国内的电池从def排起
A品?你做梦吧
bc你都见不到

网友B:
易普宝做工却是太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亲戚在力神电池上班,说是力神自己把自己玩死了
为啥?
出给国内的电池从def排起

那我不清楚,反正咸鱼买了几块电池,说是力神的,鬼知道是哪个厂商的电芯,丝印全擦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易普宝做工却是太差了

这叫简单大气上档次,安全稳定可靠

网友C:
芯片工作温度140多也太夸张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芯片工作温度140多也太夸张了吧?

放心,结温150度呢,超过了就自动保护了

网友D:
芯片工作温度这么高没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芯片工作温度这么高没事吗?

除非这玩意没有温度保护,要不然出问题还是小概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亲戚在力神电池上班,说是力神自己把自己玩死了
为啥?
出给国内的电池从def排起

以前的力神的确牛B,现在的差多了

网友:
我自己做了一个

网友E:
80度,这能用???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网友:
功率太小,用不了多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E:
80度,这能用???

为啥不能用,只要没有超结温都能正常使用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为啥不能用,只要没有超结温都能正常使用啊

虽说通常的芯片工作温度都在85度以上,但长期热地话会导致板子变形或者损坏其它部分元件吧?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虽说通常的芯片工作温度都在85度以上,但长期热地话会导致板子变形或者损坏其它部分元件吧?

烤黄到是可能,,,,

网友:
非常好,加入淘贴。

网友:
看易普宝的里面有点太随意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放心,结温150度呢,超过了就自动保护了

靠自动保护来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靠自动保护来保护?

那不然呢,这种做工也就这样了,热管理基本上没有,直接通过输出电流判断是否过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