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上世纪的镍镉充电器KK-429

楼主(2024-11-19):
这是一个流行于上世纪8、90年代的充电电池充电器,
那会充电电池刚刚进入大家的视野,而且还是镍镉电池一统天下,
容量450mAh的5号电池,1500mAh的2号电池,4500mAh的1号电池,
而且基本都是日本松下的产品,对于那会的收入水平来说,充电电池可不是便宜的消耗品。
今天就拆解一个那个年代,配套于充电电池的万能充电器,
一机可以同时给5号、2号、1号以及9V方块电池充电,堪称当时的高档充电器。

外形,是这样的,4个1.2V电池的充电槽,1个9V电池的充电槽

型号参数,KK-429型,可以对1.2V电池提供180mA的充电电流
对9V电池提供20mA的充电电流。

因为是从收废品大爷那里拿来的,因此比较脏,而且盖板也没有了

背面
贴着详细的使用方法,以及如何计算充电时间。
这是基本是当年充电器的标配,那会充电器可不像现在这么智能。
必须严格控制充电时间,否则很容易损坏昂贵的电池。

背面,电源线已经被大爷剪短了

这是这个充电器的特别之处
我小时候家里的松下充电器也有这么个功能
一个拨动开关,拨上去是正常充电,拨下来是电池检测功能
这个功能有2个作用:
1、看看电池还有没有电,如果电池有电,那就要注意适度缩短充电时间,避免过充。
2、给电池放电,那会都是镍镉电池,是有记忆效应的,
如果是没有放完电的电池,可以通过这个测试功能给电池放电。

测试状态,通过边上那个透明小窗显示出来。

测试功能,只针对1.2V的电池,而且只有1槽能够进行放电。
不过这个充电器可以1槽放电的同时,其他槽进行充电。
1号槽上面有标注

下面开始拆,那个年代的装置都是螺丝固定的,很容易拆开
可以看到里面的电路非常简单。

这就是测试部分的电路,究竟用什么方式对电池进行测试呢?
答案是灯泡。
用灯泡做负载,简单可靠,电流大,还能随时指示放电状态,
有电的电池肯定亮,没电的电池灯泡点不亮。

取出电路板
工频变压器结构的,半波整流后通过一个限流电阻对电池进行充电,
指示用的LED并联在限流电阻上,这样有充电电流流过电阻的时候LED就会点亮,
这种充电电路放在现在叫做傻充,大家肯定对其不屑一顾,
但是,这样简单粗暴的电路正是当年所流行的,而且,不考虑控制问题的话,
充电效果也是很不错的。

没有明显偷工减料,LED用的是铜管作为管脚的延长

外接一个电源检查放电用的小灯泡,是好的

傻充最大的问题就是充电没有控制,如果忘了的话很容易造成电池过充电
这不,4号槽上面明显被漏液的电池腐蚀了。

拆下变压器,把线路板洗干净
经过测试,变压器还是好的

外壳简单刷洗一下

装上一个电池,看看检测/放电功能还是正常的

这个充电器,在当年也算是高档货了,
对于现在来说,也不是不能用,只是用起来需要人盯着,麻烦一点。
最大的好处就是内部空间巨大,待有空时对其进行现代化改造,让其可控。

网友:
羡慕那幅字。

网友:
你搞个定时器,就不用人盯着充电了;这充电器确实是早期的镍镉电池充电用的,那时候电子技术不发达,都是这么简单设计的充电电路,半波整流不带滤波的,也不能带滤波;现在都是锂电池了,所以用的都是集成IC充电模块,很小巧的东西,有的还有快充闪充功能。

网友:
以前也买过一只,傻充傻用了N年,过充把壳烤变形后扔了,又买了当时"报红"松下B C 830,充电速度快,电池发烫,后来走进锂电时代,又入锂坑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充电器

网友:
这货确实够老的,

网友:
80年代能用充电电池的都是国营大厂的人啊

网友:
以前用过类似的,早已不知道丢哪里去了

网友:
做工稀烂~

网友:
这在当时也算比较高级的玩意了吧

网友:
这个是傻充吧,不过那个时候能用充电电池的,估计也不是一般家庭哦

网友:
壳子大,楼主有时间改为智能的吧,,

网友:
90年代没几个人见过这东西

网友:
发热有点大

网友:
变压器降压 二极管整流

网友:
这里面也太简单了

网友:
无过充保护,确实有点遗憾

网友:
傻充

楼主可以改造一下

网友:
够老的了,老古董。

网友:
可以用智能停充芯片改造一下,以适应现代使用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