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求救,大佬们。SM3281bb+东芝颗粒无法开卡。一直卡pretest

楼主(2024-11-19):
有颗东芝,8ce 256gb   bga272 的TH58TFT1T23BAEF.查询支持3281bb主控,贴3281bb板子后,芯片精灵识别出来是8ce双通道,512gb,开卡软件能正常8ce  256gb。
但是开卡一直卡pretest,然后就报错了。板子换过,颗粒也换过,结果还是一样!心态炸了啊。
大佬们,这个该咋弄,是跳线没弄对,还是设置没弄对,求指教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设置

感谢大佬回复,这是设置

网友B:
3281N版本,之前早就有人尝试过,开8CE要黑片工具;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46483-1-1.html

网友:
换个颗粒试试

网友C:
没记错的话,跑pretest要10个小时左右,,,建议让它跑一个晚上再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81N版本,之前早就有人尝试过,开8CE要黑片工具;

感谢提醒,回头用黑片工具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记错的话,跑pretest要10个小时左右,,,建议让它跑一个晚上再看?

试过的,6000秒左右就报错了

网友D:
DBF方式、ISP都没有设置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DBF方式、ISP都没有设置对

老哥,请教下,该怎么设置

网友E:
这东西8CE的好像只能用黑片工具开,目前市面上公开的正片工具都不支持开8CE

网友:
3281N正片工具开不出来8CE……当年也买了好几个踩过坑

网友F:
贴2258h挺好的,双贴就不掉速,折腾3281n何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东西8CE的好像只能用黑片工具开,目前市面上公开的正片工具都不支持开8CE ...

好的,感谢老哥

楼主:
引用 网友F:
贴2258h挺好的,双贴就不掉速,折腾3281n何苦呢

58h的板子就没整明白过

网友G:
亲,这边建议您只开4CE的呢。

网友H:
用黑片工具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亲,这边建议您只开4CE的呢。

4ce开不了,好多老哥说用黑片工具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黑片工具试试看

周末回去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