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磁吸充电器,请教一下这是什么芯片?

楼主(2024-11-19):
一个磁吸充电器无缘无故突然坏了,不工作,空载400mA电流。

拆开看看。

接入电源,这颗芯片发热厉害,可能是烧毁了。

但搜了一下,按照丝印查不到这个芯片。

请教万能的坛友,这是什么芯片?或者有无可替代的型号?

=======================================

后续:

查到了。感谢坛友 @好可爱的大白鲸。

SCT63140FMAR 丝印 3140

无线充电器的高集成度电源管理芯片

引脚和原理图见24#楼。

网友:
不一定是芯片的问题,或许是周边的电容短路了,把芯片拆下来再测试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
它发热不一定是它坏了

网友A:
磁吸?这个货不就是无线充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磁吸?这个货不就是无线充么?

的确是个无线充,并且有个大铁环,iPhone可以吸在上面充电。。。

网友:
贴片电容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磁吸?这个货不就是无线充么?

磁吸无线充

网友:
我买了两个无线充电器,都是一个星期左右烧毁

网友:
芯片的确变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的确是个无线充,并且有个大铁环,iPhone可以吸在上面充电。。。

手机是铁造的?

网友:
我自己做的无线充都加了散热风扇  发热挺厉害的

网友:
无线充还是用大品牌的比较好,虽然贵点但是放心。

网友:
无线充,放着简单插线充不用,多此一举,徒增烦恼。

网友:
小电磁炉

网友:
同样2楼的建议,先查查电容看看。

网友C:
把周围两只脚,三只脚,六只脚的,一个一个的拆了测,并同时测电流,如全拆了还有大电流,就是发热这芯片烧了,相反大电流消失时就这这个零件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周围两只脚,三只脚,六只脚的,一个一个的拆了测,并同时测电流,如全拆了还有大电流,就是发热这芯片烧 ...

谢谢!
找个时间好好查查。

网友:
先检查反馈电路的高阻值电阻

网友:
芯洲科技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