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光纤收发器

楼主(2024-11-19):
想把自家两处房子实现宽带共享、监控互通,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482182&highlight=

感谢坛友们的指点,下单了200米光纤和一对千兆光纤收发器,好奇害死猫,先拆为快。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现在光纤收发器已经做成白菜价了,一对只在三五十元钱,这还是零售价呢。为什么叫一对而不叫两个呢?光纤收发器要实现双向通讯,采用的是双波模式,发射波长与接收波长是不同的,一端的发射波长等于另一端的接收波长,而接收波长又等于另一端的发射波长,所以分为A端和B端,配对使用。

闲话少说,直接开拆,咱也不懂技术,也就看个热闹。

一个包装盒装一对收发器

一对收发器,两个电源

5V2A的电源,够轻的,感觉质量很一般,好在5V电源好配,坏了也不怕,以前老手机的充电头一大堆

光纤收发器,铁壳的,也很轻巧

光纤和网线插接口,我买的是单芯单电的

标签,感觉就像山寨品

电源入口

拆开就这?左边是电源管理模块,右边小到看不清的芯片,竟然还有晶振,看不懂,想想应该就是光/电转换而已

制造大国不是吹的,再高端的东西,只要市场够大,都能做成白菜价。

楼主:
做了功课才知道光纤分单模和多模,区别还是很大的,在卖家的建议下,买的单模光纤与收发器,改天有空给装起来试试。

网友A:
好歹你买个品牌的啊,耐用一点,这个连个品牌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歹你买个品牌的啊,耐用一点,这个连个品牌都没有?

大意了不是,因为不懂就叫卖家推荐的,先试试看,要是不稳定就找卖家退换,好在便宜,如果用不久就再换品牌货。

网友:
建议换个电源,这些破玩意主要是容易坏电源...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九日

网友:
小作坊品质

网友:
这品牌不足就是光纤断了以后,面板指示灯还是依旧亮着,有时候容易让人住摸不透,而品牌货就是加入了指示功能即若光纤断开面板指示灯就不会亮,当然网口断开也一样,很容易一眼就知道故障,不过对于一般家用基本够用了,还有你那电源一般1年左右必坏,通常是里面电容鼓包,提前预告一下

网友:
相当不错,实用

网友:
电源容易坏

网友:
以前库房好几个,没当回事

网友:
ftto就行了,自带一个拉远

网友:
能用就可以,管它是什么牌子。

网友:
高大上的东西

网友:
建议安装之前先连上光纤加电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
这价格够白菜的,不知道耐用不耐用?

网友:
没写波长多少啊

网友:
杂牌的电源配置的还不错,买的tplink的,单个就是68元,电源配的5V500ma的。
不过电源虽小,质量还是不错的,在太阳下暴晒了几年,一个都没坏

网友:
光纤都白菜价了,真实的

网友:
入手够快的,行动力满满。
现在国产制造都是靠工模开源,所以大牌杂牌的质量差距不是很大,换个说法就是一分价钱一分货,所以家用且自己有一定折腾能力的随意入,商用或者小白的话就买个二三线品牌以上的就行

网友:
换个电源,爱折腾再加个散热片,能用的久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