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SM2259XT2G短接没反应

楼主(2024-11-19):
测三电感的电压有3.3V,1.2v,0.92v,是不是电压有问题?0.92v是哪部分的供电啊???谁知道???

网友: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
这三个电压应该没问题,测测主控附近的电容看有没有电压

网友:
能开卡的都是高手,应该是先短接,然后送电吧,是不是没找对短接点啊,我也来学习学习。

网友A:
是接的SATA口还是用的转接板?有些LJ易驱线不支持开卡。情况说清楚才好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接的SATA口还是用的转接板?有些LJ易驱线不支持开卡。情况说清楚才好判断 ...

肯定是USB转接板啦,可能是主控问题,时不时弹出1M的容量,一下又不见了。

网友:
使用的是什么转接卡?

网友(2025-10-24):
应该短接哪个脚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是USB转接板啦,可能是主控问题,时不时弹出1M的容量,一下又不见了。 ...

接触不良了

网友:
短接后,再通电,之后拿开短接工具,左下方螺丝孔上方的2个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