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台仪电子三相四线过欠压限流保护器 TYIDZ TY-G80A

楼主(2024-11-19):
台仪的三相四线过欠压限流保护器,零线说是必须要接,显示的是220v,三相三线的设备基本上用不了。

两板+继电器

两个电解450v串联

控制芯片和计量芯片

一体式的80A磁保持继电器很有意思,三相过欠压一般都是用三组继电器,这个是单个一体的

网友A:
电源用的什么方案,三线设备也能用的,进线有零线就可以了。
现在都是单片机方案,反而很多东西都省事了;
见过很多都是控制形的,给输出信号来控制接触器,应用功率范围更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用的什么方案,三线设备也能用的,进线有零线就可以了。
现在都是单片机方案,反而很多东西都省事了;
...

应该是基于单片机控制开关电源的方案。

网友:
改成市电用

网友:
这东西没用过

网友:
挺小巧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