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好记星K-101与三洋NC-MDR02镍氢充电器拆解对比

楼主(2024-11-19):
先来看好记星,三粒螺丝,然后就没有了,就几张图片拍完了,再拍就严重灌水了。

用的是变压器,然后各两个二极管和电阻和led,没了,简单可靠,耐用,然后没了,二十三年前的东西了,好记星在当时也不便宜呀

这里是分割国界线

有请三洋,也是中国产的

看这设计,简单,但是用心了

1011a这个元件是干嘛的不懂,没查到资料

这个是358,还有78l05,这是我见过最小的7805了

attiny44  8位微控制器 -MCU

另外一面整体图

这个是热敏电阻吧

开关变压器与电容

817光耦

整流桥

保险

最后来张合影,从技术角度来看,你们觉得哪个更好?

感谢观看没用系列

网友:
里面的料,差距太大、、、、鸟。

网友:
就不在一个技术层面!

网友:
看起来三洋的好

网友:
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的东西,断崖式毒打啊。。。

网友:
好记星可以激活饿死的电池

网友:
三洋的很好

网友:
你这是拿桑塔纳和宝马5系来比啊。。

网友:
哪个更好?当然是三洋的好啦。

网友:
不在同一档次,没有比较的必要。三洋的好的不是一星半点

网友A:
后面两只毛兔的版权费是不是结一下

网友:
好记星的很难坏,三洋的容易坏。我的一样的一个电容鼓了,现在坏了。那种变压器的很难坏

网友:
一个单片机?一个傻充?有可比性嘛。。。。

网友:
一个傻充,一个智能充。
傻充有个优点,强行灌入,能救活一些饿死的电池;而智能充识别到电池救了也白救,就彻底放弃了治疗。

网友:
差距太大,一个就是应付,一个是用心做

网友:
傻充还是要有一个的,以备不时之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两只毛兔的版权费是不是结一下

偷偷放在后面,还被发现了,有种被抓的感觉

网友B:
RNA1011A是电源芯片,类似于TOP223,三只引脚,电路简洁。

楼主:
引用 网友B:
RNA1011A是电源芯片,类似于TOP223,三只引脚,电路简洁。

多谢科普,我以为是13007、13009三极管之类的

网友:
一个傻充,一个智能充,不是一个档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