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60V电动车充电器的散热风扇不启动

楼主(2024-11-19):
这个充电器最近发现散热风扇不动,我以为是风扇坏了,换了两三次风扇都是刚开始几天有正常转后来几天偷懒不转结果充电器很烫。我最近又在网上买了一个新的散热风扇安装上去发现新的风扇直接就是不转,要我对着风扇吹一口气带动扇叶才能够转起来,但是后来还是停了不转。有什么办法可以跳线、飞线让风扇一直在转的吗?我现在是短接了蓝色马克笔划的地方就是把三极管的两端短接了。结果是风扇不转了,用力吹风扇也不转了。

网友A:
检测下电路,一般有个三极管控制风扇。如果充电时没有控制信号过来,直接把三极管CE结短接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测下电路,一般有个三极管控制风扇。如果充电时没有控制信号过来,直接把三极管CE结短接即可 ...

好。我立即回去拆开拍照看看

网友:
控制风扇有个三极管一个电阻,你测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检测下电路,一般有个三极管控制风扇。如果充电时没有控制信号过来,直接把三极管CE结短接即可 ...

不是应该送你一个研究一下么?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九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应该送你一个研究一下么?

我觉得这个提议可以啊。。。题主你感紧再去弄坏一个

网友C:
风扇正极直接跳到12V正极 能一直转

网友:
对着风扇吹一口气带动扇叶才能够转起来,感觉像是电压偏低,测测风扇启动时的电压。

网友:
我的也是没转,直接短了三极管、然后充电功率全程满负荷,嘎嘎爽

网友:
检查一下风扇的供电电路

网友:
查风扇驱动电路,很容易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
注意是吹一口气才能转,说明启动电流不够,可能风扇供电有问题的

网友:
正极是直通的,负极有个三极管

网友D:
LM358芯片坏也会不转的,要检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LM358芯片坏也会不转的,要检查下。

这个是什么来的?光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风扇正极直接跳到12V正极 能一直转

12V的正极那就是把风扇的正极接去变压器的一个脚出来的接二极管整流出来后的那个引脚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什么来的?光耦吗?

运算放大

网友E:
12V的正极那就是把风扇的正极接去变压器的一个脚出来的接二极管,整流出来后的那个引脚,正确!!!一般有一个滤波电容,接电容的正极就行了,最好测一下电压,12V。

楼主:
引用 网友E:
12V的正极那就是把风扇的正极接去变压器的一个脚出来的接二极管,整流出来后的那个引脚,正确!!!一般有 ...

已经挂了。原因是我加焊一下所有的焊点,引脚之间的焊锡没有检查有没有完全清理干净,结果插电源的时候啪一声烧了,再接入电源什么灯也不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2V的正极那就是把风扇的正极接去变压器的一个脚出来的接二极管整流出来后的那个引脚对吗? ...

没法再买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