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电视黑屏故障维修(LED42EC260JD)

楼主(2024-11-19):
海信电视黑屏故障维修
电视型号:海信LED42EC260JD
故障现象:开机黑屏,开机有“Hisense”播音,待机灯能红转绿。
故障检修:拆机,通电测量插座XP804中LP、LN两线直流电压210V左右,但LED灯不亮,大体判断为背光LED灯损坏。下单购买一副2线9条5灯的背光灯,更换后故障排除。
注意事项:更换背光灯条,对于搞维修的师傅来说不是难事,但对于业余爱好者来说这事不简单,有点心虚,我是心虚这一列。判断这机子黑屏故障位置在灯条,是因为我开机测量XP804插座有直流电压210V左右,而灯不亮。原计划修好后再测一下XP804电压,但装机时忘记了。其实灯不亮,不用拆机,从电视背面缝隙看,背光灯正常亮起的话从电视机背后缝隙就能看见有漏光。若不亮,不一定能判断出是灯条的问题,我这是有电压而灯不亮。拆下来的导光膜这些注意它们安放顺序,按原顺序装回即可。背壳后的反光纸有胶粘着,小心撕能撕下来。新购的灯条比原灯条窄一些,也溥一些,商家承诺保用3年,装上去轻松晃动,原灯条无螺丝固定,将灯条位置上与底板一体的挡块往里压一点,能很好解决限位问题且能紧贴底板帮助散热。
取屏方法:在屏幕贴两条宽透明胶带做成简单提手,拆掉边框所有螺丝,轻轻往上提,轻松取出显示屏。此法很管用。
商家指导技改:为延长背光灯使用寿命,问商家有什么办法没?商家指导将海信LED42CE260JD中并联的电阻R713、R744、R746、R747、R748拆除一个R744,电阻上标注“R82”。有效无效不知道,但试用亮度基本正常。

网友:
42徒手拿屏没压力,并联的并降低电流的方法,也能用

网友:
测量一下灯条电流有没有减小,有的电视机拆去一只没用,必须拆去两只,甚至三只才行。

网友:
屏幕大了必须上吸盘了保险起见

网友:
设置中降低背光亮度,可以延长寿命。

网友A:
换下来的led有几个坏了?其它的还可以利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下来的led有几个坏了?其它的还可以利用吧

换下来的坏了三条,每条坏一个灯珠。其它的都可以用,但为了一致性,一般换就换一套。其它没坏的和坏了的换其它灯珠后可改做普通照明灯。

网友:
要买铝基板的灯条更换,这样灯条寿命更长。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家里松下55寸的电视也是类似的故障,估计也要换灯条解决

网友:
50寸的海信,不敢冒险怕爆裂...

网友:
国庆节期间的,灯帽脱了几个,用502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