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R-3030D龙威电源维修

楼主(2024-11-19):
最高电源电压只能调节到11.8V额定电压30V,试车时发现调压继电器不会吸合,检查发现继电器供电稳压管地脚开焊,补焊,电源电压可以调节到31.2V,bmw压气机试车电流19.9A电压13V,运行正常。

网友:
变压器个头真不小

网友A:
打气泵不便宜吧

网友:
用料很扎实

网友:
看这变压器功率不小啊

网友B:
大牛,300W的功率

网友:
功率还不错,可以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气泵不便宜吧

打黑买的13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牛,300W的功率

1200瓦变压器

网友C:
1200W不是虚标的话,这电源可以呢,发现现在的很多变压器都是铜包铝线绕的,发热特别的夸张,新机都有一股油漆味

网友:
老货就是用料不错

网友:
老货就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00W不是虚标的话,这电源可以呢,发现现在的很多变压器都是铜包铝线绕的,发热特别的夸张,新机都有一 ...

绝对纯铜,变压器自重30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