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云米RO即热饮水机X3(100G版)漏水维修及改进

楼主(2024-11-19):
【2022年8月旧文搬运】

Hi,我是西山云舞,爱分享的无厘头伪极客,5年环保/危废、8年电子硬件开发/管理、8年自闭症教育行业经验。欢迎关注!

这款饮水机,办公室和家里各有一台。家里那台一直工作正常,办公室那台买回来不久就漏水,保修后依然底部还是会有水渍,用了两年之后,一开始RO制水就从底座往外冒水。由于过了一年保修期,决定自己拆开看看,如果是水管漏水试试自行维修,如果是过滤器底座开裂就只能再次送修了。
拆解
掰开软胶脚,露出螺丝孔,其中一颗螺丝上有防拆贴,但是形同虚设(后来发现,只需要拆后板就能拆下两个侧板,并不需要拆底板)。

底部有一个电源,放在这里应该是防水的吧。

额定输出24V2A。

背板底端进出水口上有一张灰色的软胶,撕下来就能看到两个螺丝,拆下螺丝往上一推,就能轻松卸下背板。

卸下背板后露出6个螺丝。拆下6个螺丝,把侧板往前一推就能卸下。

左侧布局,上边是出水泵,下边是RO隔膜泵。

右侧布局,上边黑色挡板后面是主板。右边黑色小方块是UV消毒灯电源。每一根电线都有它的专用小窝。

主板保护盖外面布满冷凝的水珠。下边圆圆的好像是蓄水袋水满压力传感器。

拆开主板的保护罩。主管周围也有冷凝的水珠。

隔膜泵的电机,上边印着工作参数。

出水泵的参数。

这个是UV消毒器,激光焊接不锈钢材料,看上去工艺还不错。

隔膜泵漏水维修
拆开之后RO泵工作的时候还是不断的从底下滴水出来,但看不清楚在哪里漏水。由于工作压力最高的是隔膜泵,所以首先怀疑是隔膜泵漏水。把它拆下来。发现进水口的弯头看上去有点歪。

就用手掰了一下,结果喀一下就断了。原来这个弯头早就裂开了,漏水应该就是从这里漏的。

出去维修店5块钱取出断头,换一个弯头。这个泵总成在淘宝上卖不到80块钱。

主板上已经有腐蚀的痕迹。操作面板上面腐蚀更厉害。如果直接装回去,估计也只能再用两三年。

找出以前剩下的三防漆,把线路板都喷涂一遍。

线路板防水还不够,因为接插件并不能喷三防漆,时间一长,接触不良还是会出故障。在线路板保护罩上面钻了9个孔,侧板对应的位置错开一点也钻9个孔,孔错开是防止异物直接捅到线路板上。这样里面的潮气就能及时的排出来,防止接插件继续腐蚀。

出水泵堵转维修
还原安装试机,隔膜泵没有再漏水,但储水袋满了之后,依然不出水。测量了出水泵电机两端有0.5伏电压。拔下电机插头,发现驱动电压24V正常。拿一个实验室电源给电机供电,发现电机不转,堵转电流2A左右。把出水泵拆下来分解,有明显锈渍,应该是冷凝水腐蚀。电机输出轴端是滚珠轴承,尾端的含油轴承卡死了,输出轴的偏心轴承也不顺滑。松解剂解决之。

空载电流0.65A。运行一段时间让潮气发散。

为了防止潮气腐蚀电机。另一边的底板上也钻了孔。

加热器漏水维修
还原安装试机,出水正常,但又发现出水口还有漏水,慢慢滴下来,一直底部有水渍应该就是这个原因。拆开前板查找漏点。

前板底部的吸附接水盘的磁铁已经烂成泥土样,清理了氧化物,涂上了密封硅胶。

拧下出水口的装饰盖,取下一块圆形的装饰板(为了方便潮气散发,还原的时候没有安装这块装饰板)。拧下靠近机体的两颗螺丝,还有操作面板背面两颗螺丝。但由于接线不够长,出水控制加热总成无法完全取出。

然后发现出水口指示灯的电路板也腐蚀得很严重,整体涂上密封硅胶。

通过结构上的小窗口取出接头里的橡胶密封圈。上面有一些白白的东西,比较难擦掉。清理干净后发现没有什么缺陷。把隔膜泵断裂的接头里的橡胶圈也取出来比较了一下,发现尺寸不一样。没法替换,只好把原来的装回去。

经过观察发现并不是接头漏水。只好豁出去,把整个加热控制总成拆散了。

接自来水测漏,原来是那个黑科技瞬时加热器漏水了。而且漏点周围有钳子留下的痕迹。保修并没有更换这个漏水的加热器,而是直接用钳子夹了几下减少漏水了事

红框内是漏水的裂口,处于激光焊缝的一侧边缘。工艺是先进的,但质量不咋滴。

由于电线很多反复拆装容易造成断线。我已经没有把握能够复原,就死马当活马医,在某宝上买了食品级耐热密封硅胶和耐热导热硅胶。看能不能把它补完漏装回去吧。这两款硅胶最高工作温度200℃,应该能扛得住。
把上下两端的激光焊缝都涂了一圈耐热密封硅胶,漏水的裂缝上硅胶厚涂。

加热器接触点也涂上密封硅胶,两个温度保险涂上导热硅胶。还原安装试机一切正常,没有再漏水。

降噪改造
家里这台机器RO泵的嗡嗡连续噪音可以接受。

但出水泵的咔咔咔噪音相当刺耳,特别是出冷水时出水泵全速运转,噪音相当大,深夜里会把房间里的人吵醒。

出水泵泵体外侧和下侧贴着降噪海棉。

换成汽车防火墙隔音用的复合降噪板,一层丁基胶和一层海绵夹着中间一层铅板(看手里拿着那小块的横切面)。

全面包裹。RO泵底下也垫了缓冲胶。

侧板上出水泵对应的。位置贴上止震板。

RO泵贴上车用吸音棉。

装上侧板,RO泵噪声下降了1.2dB。

出水泵噪声下降了3.1dB

温升测试
强制连续RO制水40分钟(一般15分钟就满了自动停),有一个电磁阀温升45.4℃,达到了74.7℃,也属于正常范围。

RO泵电机温升不到7度,波澜不惊。

小结
这个型号的纯水机整体设计不错,用料也过得去。但是过于追求外观,一来是忽略了内部防潮,机内一旦渗水没发现,估计会两三年就坏掉,二来是出水头结构太紧凑,坏了很不好维修。家里的机器也用了两年,但没漏水,线路板没有腐蚀。所以这个缺陷虽然挺严重,但是可能遇到的机会不多。
另外,就我的个案来说,云米的售后维修相当不靠谱。

网友:
结构太过于紧凑,不好。没有发挥的空间

网友:
机器还是有点复杂啊

网友(2025-01-06):
结构太过于紧凑,不好。没有维修的空间

网友(2025-09-17):
原来小米100G的纯水机用的是50G的泵啊, 不用修, 直接打假假一赔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