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XT 贴NW853 CE正常 ID不正常

楼主(2024-11-19):
2258XT(2280)  贴NW853   ID不正常

不懂家的板子,贴NW853,不管单帖,双贴,四贴,ID都不正常,都显示这个2C 2C B4 78 32 AA

本来是 2C B4 78 32 AA 04

我没动过土狗跳线,也没动过电压跳线,都是原始的状态。

我只尝试过更改 单帖 双贴 4贴 跳线,都是显示不正常。

各位大佬帮忙指点指点,先谢过了!

网友A:
此时电压是1.2v,电压跳线改到1.8v应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时电压是1.2v,电压跳线改到1.8v应该就行了

大佬  我没有万用表
有什么办法可以从别的硬盘上弄一个电阻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