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olid] AS2258主控简单开卡教程

楼主(2024-11-19):
下文详细讲解从量产部落下载AS2258量产工具及点序AS2258主控固态硬盘开卡步骤,坛里我知道有教程,这个也是方便自己查找,大佬勿喷,谢谢!

1、关于MPtool版本:首先确定FLASH芯片型号,再找对应的量产工具,比如我这里用的是镁光的大S颗粒,制程B0KB,就要从量产部落下载包含B0KB的ini的量产工具才能成功量产。这块硬盘是用V0207量产成功的。注意:量产工具尽量放在不包含特殊符号没有中文的目录里!!否则可能无法成功量产!

2、关于USB转接板:转接板子最好用ASM1153E,其他的某些可能也行,但是为了避免未知的问题,尽量使用ASM1153E。注意,尽量不要使用质量差的线材,尽量不要使用延长线,不要使用前置USB,为了避免不可预料的问题!!

3、具体量产步骤:两步,先01_EraseALL,然后06_EraseMP,然后盘就恢复如新了!

此步骤可能有点多有点繁琐!但请一步一步操作!否则无法成功!!!!!

a.按照下面几张图片示例,先扫描所有ID,出来盘以后,点盘上的数字查看自己盘的闪存布局:

b.下图里扫到3组数据,这里很重要!记住扫出来的数据!CE0 CE2 CE8:

c.然后需要自己修改下“Configuration\Flash Map Cfg”里面的文件,这里改的是BGA152X2_SB.ini,修改好重新打开软件!量产成败的关键就是CE布局,如果不对的话会报0x131错误。

d.再调整量产工具设置,按照下图顺序点击进入Set Param:

e.点编辑,输入密码“0000”:

f.大概按照下图配置,全部配置设定好之后,我们另存为,然后关闭软件,再重新打开软件:

g.重新打开软件,见下图,选择我们配置好的那个ini文件,再选择我们自己手动加上的CE布局。选好后右边选01_EraseALL,点击开始清盘,稍等片刻PASS就是通过了,如果出错了不要灰心多试几次!然后选择06_Erase MP,下图右侧Size可以手动选择磁盘容量(如果超出磁盘容量会失败)。点击开始,等一会儿就PASS了。如果出错了不要灰心多试几次!量产成功后重新插一下盘,再分区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
很详细,感谢~~

网友:
开卡成功,跑52G就不认盘,拆颗粒贴3379了,BIC3号慢

网友:
很详细,收藏了,以后用的上。

网友(2025-05-27):
很详细,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