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培林脚踏易断???

楼主(2024-11-19):
今天刷抖音看到的,红绿灯路口刚起步没多远就摔车了,原来是脚踏断轴了,底下评论好多都说三培林的结构应力问题易断,结果一搜都是从同一位置曲柄根的位置断的,那么是材质不行?还是三培林结构的就不行?

网友A:
主轴是碳钢,看断面这么干脆,怕是质量不过关吧

仨轴承,还什么应力不应力的

网友:
断面以外是一个整体,这个整体整个掉了关它内部什么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轴是碳钢,看断面这么干脆,怕是质量不过关吧

仨轴承,还什么应力不应力的 ...

有一个钛轴的也断了

网友B:
断的很整齐,太整齐,感觉几乎像是人工操作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断的很整齐,太整齐,感觉几乎像是人工操作弄的

谁会那么无聊

网友:
抱歉,说的让你有误解?

请注意“像是”,等词,相信不是“人工操作”的,只是说“几乎像是”

从技术角度说,轴承的,是不是那个地方的轴会细一些(直径小些)?不懂,随便想到的

网友:
估计干重活了和培林多少没关系

网友:
材质问题,最贵的微量元素被抽条了

网友:
运气问题,看脸,不过猛瞪发力断裂还是很危险的

网友C:
是玩自行车的小圈子还是上了年纪的人才会用这个词?我还去搜索了下才知道是轴承。
那个刹车片好像也是有个类似的词。

网友D:
谢谢分享,拆机帖,忘掉定制钛螺丝减重这类事吧,换个28大杠单纯的骑行,载重还能带点农副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拆机帖,忘掉定制钛螺丝减重这类事吧,换个28大杠单纯的骑行,载重还能带点农副产品 ...

28大杠实在是太重了,20来公斤

网友D:
引用 楼主:
28大杠实在是太重了,20来公斤

按理说钛的强度比钢好,重量还轻得多,不至于如图这样断口齐整,一般推测是应力疲劳一下子就断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理说钛的强度比钢好,重量还轻得多,不至于如图这样断口齐整,一般推测是应力疲劳一下子就断掉? ...

像维格这样的大厂很少用三培林的,一般都是du轴套加培林

网友:
你再研究下,断的是在上图中直径最粗的一端好像不是粗细结合的位置?

网友:
要么是材质本身的问题,要么就是发力有问题,或者是有过摔车。
与结构感觉关系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玩自行车的小圈子还是上了年纪的人才会用这个词?我还去搜索了下才知道是轴承。
那个刹车片好像也 ...

你是说来令片吗?

网友E:
都是计划性报废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是计划性报废的结果

厂家不敢的吧,高速骑行,突然断了,轻则摔车负伤,严重的,人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