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群联2251-03-+东芝TC58NVG2SOHTA00,量产失败。

楼主(2024-11-19):
     前段时候,PDD上入手了几块便宜板子,颗粒大概率是被吹下去亦作他用,群联2251-03主控的.
印象中这块板子应该是东芝U盘的主控板子(别问我怎么那么确定,以前拆过,而且这款U盘还十分便宜,)

手头有一堆拆机的tsop48封装的NAND,挑了颗东芝的TC58NVG2SOHTA00焊上。

完美焊接上机检测:

然而所有能找到群联2251-03量产工具都试过了,别说开卡了,量产工具直接都不识别,别说短接脚位,试过了没用.
难道是这主控开不了SLC?算了懒得折腾!

网友A:
不是不支持SLC,是不支持你这个4K的2S0H你换个7H2H 7S2F它就支持

网友:
别灰心,慢慢找慢慢试,也许坛友还有好的建议呢

网友:
老制程,不支持,2楼已经解释了,开卡前先查支持列表。

网友B:
前几天刷到了…好像5.8两个吧。看着质量挺好…但是想想我开群联的水平还是不找虐了吧哈哈哈

网友:
跟大佬学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不支持SLC,是不支持你这个4K的2S0H你换个7H2H 7S2F它就支持

还有几颗TC58NVG5H2HTA00的,大概率也不行,懒得折腾了。

网友C:
插上红是工具没打开功能,你看我发的贴设置第二页。

网友:
换个其他能支持的闪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插上红是工具没打开功能,你看我发的贴设置第二页。

不行,颗粒不对,不是插上红不红的问题,是插上直接不识盘。短接脚位都不行,还有五块板子,改天换个颗粒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刷到了…好像5.8两个吧。看着质量挺好…但是想想我开群联的水平还是不找虐了吧哈哈哈 ...

淘宝1.9一个

网友D:
这玩意用什么外壳合适呢,有推荐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用什么外壳合适呢,有推荐的吗

印象里没换标之前,它原装壳子长这样,单贴的8G的,时间太久了,只有个大概记忆,不敢太确定。

换标以后不知道他内部板型变了没有,大概率没变,但也不好说,指不定有变化。

网友:
4K的颗粒,固件不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印象里没换标之前,它原装壳子长这样,单贴的8G的,时间太久了,只有个大概记忆,不敢太确定。

换标以后 ...

好的,多谢大佬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行,颗粒不对,不是插上红不红的问题,是插上直接不识盘。短接脚位都不行,还有五块板子,改天换个颗粒 ...

焊接检查下,主控正常电脑都可以识别。短接R3插电脑都可以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接检查下,主控正常电脑都可以识别。

不行,量产爆红“CT程序硬件故障0x1107”,只有等有时间换颗粒试试了.

网友E:
这个主控板出自美国的 思科品牌 板子反面有丝印 而不是楼主说的东芝板子

网友:
另外这个主控支持到15NM颗粒。东芝的15NM固件没有。 8K 16K颗粒可以开。测试L95B可以开。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主控板出自美国的 思科品牌 板子反面有丝印 而不是楼主说的东芝板子

思科定制-优力勤代工,花老板也买了不少这板子折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