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苏泊尔C11锂电吸尘器怎么更换电芯

楼主(2024-11-19):
苏泊尔C11锂电吸尘器,用了一年多感觉续航不大行了,拆开电池后看用的是长虹三杰2200mah的18650电芯,想更换亿纬2500mah的动力电芯,又怕直接更换会锁死电池主板。请教各位大神,这款电池能直接拆电池更换吗

网友:
查查两颗芯片资料,这个不一定带锁

网友:
不懂,怕地话就把铜皮刮了先连上新电池在线拆换...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九日

网友:
搜下芯片型号,普通的肯定没事,单片机肯定要外接

网友:
没用过,真不懂。

网友:
一只一只的换,不断电,不动保护板,应该不会锁死。

网友:
把IC1和IC2芯片的型号上网搜下,看下是不是单片机

网友:
谢谢分享,常规拆机帖,苏泊尔造吸尘器不稀奇,学笔记本电池那套有点罕见

网友:
有可能锁的,建议PCB上另外焊线临时搭建一套电芯焊上,再拆除原电芯,安装新电芯,然后撤除临时电芯。

注意别短路,都是带电操作了

网友:
没必要吧...至多几百元的机器...

网友:
换了新电池就好呀!!!

网友:
怕的话就像三楼说的:不断电更换试试

网友:
怕出问题就外接一个电源。电源接一个电池拆一个电池,然后换一个新的上去,再把电源撤掉。这样就不会断电了

网友:
看做工买新的不便宜,还是老老实实带电换芯吧,虽然麻烦些但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