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关于SRNE-ML2420的另类玩法,基于esp32的esphome代码,可设置参数,已接入HA

楼主(2024-11-19):
前些日子也跟风整了几块ml2420的板子,很多坛友都贡献了自己diy的心得与资料,非常感谢大家的无私奉献。
本着不能白吃白拿的原则,本人也经过了几日的研究学习,并通过收集到的网上大佬们的代码,进行了一次整合与优化实验。(esphome的代码,不应该叫代码,应该叫配置文件)
其实本人也是个完全的单片机小白,完全不懂函数什么的,基本都是抄作业,加上AI大神的帮助才算是勉强完成这个实验。
至于硬件diy部分,很多坛友都有分享,如: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0769-1-1.html 坛友的帖子里都贴了相关帖子链接,我就不重复了。
发这个贴,主要是把我这几天的玩机新的分享一下,并附上配置文件,欢迎有esphome编译环境的坛友帮助改进。
另外,有坛友说板子不支持48设置,我今天在手机端试了一下,确实自定义只能到17v,估计是软件版本问题。我在电脑端软件下试着可以到48v,esp32刷esphome固件通过web 或homeassistant也可以设置了。但是必须注意,设置完成后最好断电重启一下整个系统。
esphome配置文件下载: https://pan.baidu.com/s/11fo85pMAlTJscIR6LMAhdA 提取码: h6ua
里面有几个自定义的快速设置参数脚本,根据自己需要修改相应参数,另外有些gpio引脚,esp32开发板型号等,也根据自己的芯片修改。
第一次充电实验一定要时刻监控充电情况,特别是快冲完的时候,以免充坏电池。

具体效果如图:

网友A:
这个是在给电动自行车电瓶充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在给电动自行车电瓶充电的

是的,用了4快20ah的电动车电池做测试,电源输入用的可调电源限流输入模拟太阳能板。

网友B:
已经下架,是不是自己商家自己升级、再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经下架,是不是自己商家自己升级、再售了

应该是卖没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下架,是不是自己商家自己升级、再售了

卖完了应该是

网友:
mydigit,号召力还是蛮强的

网友C:
牛掰了 可以充48V的铁锂电池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掰了 可以充48V的铁锂电池么?

理论上是可以的,自定义设置可以随意设置,但我弄了几个脚本,可以快速设置不同类型电池,也可以多弄几个脚本,以快速设置更多类型电池。

网友D:
你这屏幕看着不错,哪个型号的?怎么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屏幕看着不错,哪个型号的?怎么接?

0.96寸oled,ssd1306,i2c接法,vdd,vss,sda,scl接到esp32对应引脚就行。但oled长时间点亮屏容易烧屏,所以我在代码中将亮度降低,并设置有光伏电压时点亮,夜间熄灭来延长屏幕寿命。但我准备换tft彩屏做显示,价格和这个oled差不多,大概7.5元,就不用考虑烧屏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太厉害了

不客气,大家一起交流

网友F:
引用 楼主:
0.96寸oled,ssd1306,i2c接法,vdd,vss,sda,scl接到esp32对应引脚就行。但oled长时间点亮屏容易烧屏,所 ...

tf接法和oled一样吗

网友:
8266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tf接法和oled一样吗

tf屏解法肯定不一样,spi接口的要接4跟数据,时钟,片选,复位线加上两根电源线,代码也要做相应修改,当然应该也有i2c接口的屏,可能要贵点

楼主:
8266也可以啊,就是反应迟钝点,因为要刷新的数据交多,8266有点吃力。但可以在代码中将不重要的参数读取注释掉,只读取必要参数,或者延长读取modbus总线的时间间隔,就能减轻一点8266的负担。

网友G:
这个能跟二师兄那个蓝牙功能合并下的话就完美了,HA+APP多种控制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能跟二师兄那个蓝牙功能合并下的话就完美了,HA+APP多种控制方式

理论上串口那里可以同时接上蓝牙模块,也可以在esp32添加蓝牙支持,但我没试过,手机上有HA控制,觉得蓝牙控制没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