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摔坏 了一个500G硬盘,看看哪里坏了?

楼主(2024-11-19):
不小心从桌面摔到了地上,插盘就不认了。

机器转几秒就不转了,
看样子又要拆磁铁了。

电路板下面还有一块海绵。

马尼尔88i9045,旁边是缓存芯片

正面贴纸撕开,黑色胶布下面还有一颗螺丝。

感觉磁头都被摔坏了。

硬盘边缘有划痕,看样子磁头被硬生生的摩擦在了那上面。

另外一面也有划痕。

变形的磁头、

最后得到一块磁铁。
以前还能得到2块磁铁。

网友:
还能做个电摩磨刀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掉地上之后直接送修换磁头说不定还有得救?

话说你是干啥了竟然让硬盘都会掉地上?

网友:
不在无尘环境下拆等于报废

网友:
默哀!家属谢礼,好走不送。

网友:
机械盘就是不耐摔,坏了除了能拆磁铁,还可以取轴承。

网友:
照片拍的非常清晰,感谢分享

网友:
磁铁太小了

网友B:
有个4T硬盘,好像是海康的定制盘,从约2.5米高自由落体后,依然能正常运行,未见坏道,已用2年多,未见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掉地上之后直接送修换磁头说不定还有得救?

没必要,拆修过的鬼知道能用多久,除非是盘里面有重要数据,那才要送修,拿到数据后也可以退役了

网友:
机械硬盘最怕摔和震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个4T硬盘,好像是海康的定制盘,从约2.5米高自由落体后,依然能正常运行,未见坏道,已用2年多,未见异常 ...

运气真好,不过我好奇的是你们都是咋把硬盘掉地上的...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九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个4T硬盘,好像是海康的定制盘,从约2.5米高自由落体后,依然能正常运行,未见坏道,已用2年多,未见异常 ...

在读写的时候掉100%会挂,只通电还有可能不坏

网友:
还是安装在机箱里面安全些。

网友:
机械盘就是不耐摔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读写的时候掉100%会挂,只通电还有可能不坏

没通电,准备把硬盘挂路由器上时,一个手滑,掉了!

网友:
磕到磁头,可惜了

网友:
可惜了,数据全没

网友:
战况很是激烈啊

网友:
可惜了这个硬盘,改做个电磨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