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客户送修的司迈特茶吧机不上水故障

楼主(2024-11-19):
本来咱也想像衡水家维那样写维修日记,但是咱记不住一天来上门维修客户的具体时间,人家有摄像头上面有时间,咱可是凭脑子记,所以后来就不模仿了。话说本地关中近期都是雨,时阴时下雨。对于我来说,影响不大。因为咱的店是在咱家里开的,所以前天早上,下了一夜的雨终于在早上停了。本地的一位金先生上门反映,他的茶吧机不上水了,问能不能修,我说可以,让他有空带过来,他说,在车上。于是就和他一起从车上搬下来,通电试机,果然如此,根据经验,就是电机问题。于是轻率的报价橙黑黑,他同意。开始维修,这种茶吧机虽然不是多复杂,但是螺丝是特别多。拆开后盖,轻车熟路的取下电机,然后装上就好了(因为客户来的时候没有带配套的水壶,加之我那个水壶和他那个不匹配),于是,他付款后,和他一起把茶吧机放车上。本以为本次维修就结束了。

谁知大约不到半小时,他又来了。说回去把水壶装上,还是不上水。于是只好再次拆机,由于上水电机是新换的,排除电机问题,此时通电放上他的水壶,按压出水键,测量上水电机两端,发现没有电压。拔掉上水电机的一根线,然后在测试,发现上水电机插头两端依旧没有电压。正常应该是按压上水键后,上水电机两端插头会有12v电压。由此判断,应该是电源板损坏,于是再次歉意的向客户金先生提出,要想修复,修理费要升到蓝嘿嘿。客户同意,然后留下电话,让他回去等通知。客户走后,就开始拆电源板。正确拆拆机方法是,取下茶吧机小门顶上的四个螺丝,然后再拆除其背面的四个螺丝,就可以从上面提起主板,由于咱偷懒,所以拆除电源板是从后面拆,过程相当难拆。好不容易取下来,检查没有发现明显问题。只好先补焊一下电路板,然后再按争取方式把茶吧机上盖取下来,此时再检查就方便多了。将补焊了的电源板装上之后,试机故障依旧。再次检查电源板,发现该机的板子上除了一枚常见的ULN2003驱动两个继电器外,还有一个不知名的芯片。鉴于这个芯片没有名,决定网上买一个同型号的电源板。原电源板上面版号是SY-87,网上的卖家说SY-37也可以用,而且提前说明,如果不能使用,可以退款。既然人家这么说,那就听人家的吧。毕竟买家没有卖家精。

等了几天之后,板子回来了。回来发现,除了版号不一样,接口啥的都一样。那就试机吧,由于卖家在链接里没有说明,导致换板之后试机,还是不上水,而且还不加热。再换上人家原装的,发现此时也不加热和上水了。此时,百思不得其解,联系卖家没有回应,这时候准备拆下新板子,准备退货,后来看到人家板子上有个二维码,说是若是不懂,可以加厂家售后。于是只好添加人家微信,很快人家同意了。问我什么问题,我就说,通电触摸上水不仅不上水而且也不加热了。厂家售后添加好友后,让我把接线方式拍个照或者视频给他,他看了之后,说看不清,任何视频通话,看了我的接线后,告诉我这种茶吧机电源板,在接线的时候,要把棕色的线接到L端子上,蓝线必须接到N端子上,如果接反,就会出现不仅不上水而且还不加热故障。听了他的话后,我检查了一下,发现自己在插交流电源的时候,确实没有注意两根线的位置,按他的接线之后,试机故障修复。上水加热都正常了。
以前维修茶吧机的时候,还真没有注意过这事情。

就是这种茶吧机,背后有个小靠背

一开始就是从这里拆,然后想从这里取下电源板,那真的是相当难拆

这个就是加热部分的上水电机,该机上水部分为两个上水电机,一个是加热上水电机,一个是常温上水电机。该机故障是常温上水正常,加热上水不正常,而且两个功能不能互换。

从后面看,电源部分是在顶部安装的

这是原机的上水电机,在电源板更换后,我把原机的上水电机装上之后试机,上水正常。证明原机的上水电机正常

这种上水电机设计的很人性化,上面标注入水和出水

这个就是该机的电源板,忘记拍背面了

该机的烧水部分,功能和常见的一样,只是插座和常见的不通用

电源板侧面

这是从上面取下的整机部分

最后来一张养眼的,本地的茶叶西施

哎,现在的智能手机,让每个女人都变成了倾国倾城,但是如果见了本人,真是变化挺大的。

网友:
不要侮辱西施,不过比东施还是强那么一点点

网友:
还可以有零线火线的判断

网友A:
哎,现在的智能手机,让每个女人都变成了倾国倾城,但是如果见了本人,真是变化挺大的。

网友:
客户竟然舍得出钱
折腾出经验了,下次维修费减半吧

网友:
还挺高级的

网友:
上水电机或控制电路问题,美女挺好看的

网友:
云兄比衡兄会抓眼球,深谙读者喜好,只管上妹子图片就好

网友:
零火线必须得分这么清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哎,现在的智能手机,让每个女人都变成了倾国倾城,但是如果见了本人,真是变化挺大的。 ...

不是变化挺大,而是不说是本人的话,根本就不会认为是同一个人!手机美颜堪比整容!

网友:
直接换板。为了效率和成本。无可厚非

网友:
本来想泡杯茶喝,看到这个茶叶西施,瞬间改喝咖啡

网友:
维修费30变60,最后电机没坏哈哈

网友:
橙黑黑
蓝黑黑
这个骚话    666。

自我复习:
黑,棕,红,橙,黄,绿,蓝, 紫,灰,白,  金,    银
0,  1,  2, 3, 4,  5,  6,  7, 8,  9, ± 5%,±10%

网友:
来看倒茶妹子的

网友:
美得不实在,技术真实

网友:
如果没妹子图我是不会进来的

网友:
说的好听是美颜,说的不好听叫磨皮,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变化挺大,而是不说是本人的话,根本就不会认为是同一个人!手机美颜堪比整容! ...

照片照骗

网友:
美颜不完全  手都没美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