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内存可以从ddr3升级成ddr4吗?

楼主(2024-11-19):
路由器内存焊盘是bga96的,bga96有ddr3,也有ddr4,是不是可以直接升级ddr4颗粒呢?比如原来的颗粒是H5TQ4G63CFR-TEC,ddr3 512MB,16位,能不能直接换成K4A8G165WB-BCPB,ddr4 1G,16位呢?

网友:
不行的,别瞎想!

网友:
看主控情况,一般不支持

网友:
buxingde不行的。就算可以,改了硬件还要改软件。

网友:
DDR3与DDR4的 电压、频率以及接口协议 都不一样,你把DDR4的内存颗粒装在DDR3的焊盘上 上电必烧。

网友:
大概率不支持,虽然我不太懂

网友:
肯定是不能改的

网友:
不行,封装一样,但拼脚那些定义是不一样的

网友:
直接买DDR3 8G的内存条,换上去就行.
别看DDR3都要退出历史舞台了,但是在路由器上它的性能是够用的.
我现在的办公电脑就是DDR3 16G的,运行Win10 22H2毫无压力

网友:
电压,软件都不一样,别想了,改大其实用处也不大

网友:
不行的,改不了的

网友:
不光要硬件支持,软件也要支持!别想多了

网友:
一般情况下不行的

网友:
what? why?纳尼?你真是天马行空,中国的未来就靠你了,世界也是因你的不同而丰富多彩

网友:
正常不可以

网友:
这脑洞也太大了

网友:
论坛越改越恶心,拆机版还要家园B才能看。人气少了多少了管理心里没点数?还设置门槛,怎么想的?

网友:
这事不行,搞不了

网友:
这个肯定不行,即使CPU支持,但焊盘不一样,走线在主板设计时候已经定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