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北极星/红楼梦 石英钟拆修

楼主(2024-11-19):
鱼上买了个老北极星石英钟,卖家说走时正常,就买了,。可是买来后发现是走走停停,想找卖家说说,最后做罢,谁让咱热拆机呀。说拆就拆,看看哪坏了。

一步步拆

黑色的氧化了

用的集成电路C1010

4194.3KHZ晶振

各种齿轮

最后清洗氧化的电池夹板与电路板接触点,成功修复

网友:
北极星的电子钟质量不错,耐用。

网友:
还能咋滴,难道要他退款不退货?!

网友A:
一般用5号电池的石英钟机芯的晶振是 32.768khz的频率,时间长了会不准。
这种大体积,用2号电池的大机芯是用的4194.3khz晶振,也就是4M的高频晶振。这种机芯比普通的机芯精确度高很多,但缺点就是耗电大很多。

在那时候,机芯有 “高频机芯”和“低频机芯”的区分。

网友:
走走停停感觉都是机芯内部有卡滞,拆开重新装一遍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
质量不错,耐用。

网友:
这做工真不错

网友:
老钟了,94年我家的康巴丝钟就是高频的,用2号电池,用了几年后晶振脚锈断了,当时不懂修理扔了

网友:
老表芯我有个,齿轮有点倒齿了

网友:
高频机芯,慢慢调整是很精准的

网友:
买这个也就是怀怀旧了吧?这颜值放现在没法挂墙上了,虽然当年也是“靓仔”
感谢分享

网友:
不知为什么这种钟电源触点会氧化

网友:
我记得有种叫电波钟

网友:
我家有个90年代建房时的石英钟,用了二十多年没坏

网友:
高频机少见(当时是很贵,属奢侈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用5号电池的石英钟机芯的晶振是 32.768khz的频率,时间长了会不准。
这种大体积,用2号电池的大机芯是 ...

谢谢科普

网友:
外壳有点寒酸,用喷漆喷一下吧

网友:
当时有微调电容,调好后很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