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顿操作猛如虎,结果确实二百……

楼主(2024-11-19):
之前分享了电瓶车铁锂电池的测试情况,外挂了个电压表,以确定锂电池电量与电压的关系,用来提供修正电瓶车原配四段电量指示器的电压参数。现在指示器修正完毕,这个电压表本该功成身退,但我觉得电瓶车挂个电压表还是挺直观的,况且电瓶车原配有电压显示的应该不多见吧?有些人说铁锂电压表无法显示电池电量,需要使用库仑计,所以现在很多人安装库仑计。

其实这是个误区,铁锂电压和电量不成线性关系,但并不是没有关系,所谓的电压待机很足,一开就断电保护,这都是电池坏了才会这样,正常的电池电量和电压还是呈现出明显的关联的,特别是带载电压。所以电瓶车有个电压表还是挺好的,另外一个核心原因是安装库仑计比较麻烦,测电压和测电流那个简单?这个道理都懂,而且库仑计也不便宜,是不是?
所以网上买了个铝合金支架,比汽车上的还贵,简直是大出血。
电表直接装支架上不行,所以考虑先把电表固定在一个塑料板上,塑料板再卡到手机支架上即可。
无意中看见娃娃彩笔要扔,说不现了,外壳正好拿来做支架,结果折腾来折腾去,塑料盒改成塑料板,塑料板又切割拼装成了塑料盒,这彩笔盒还特别厚实,加工困难,我是切割机,锯皮火烧,烙铁,美工刀,尺子,油笔,铸工胶,硅胶全上阵,整了一个晚上,抽油烟机电都用了不少,最后丑的爆……
没办法,这就是坑,进去了就进退两难啊。
其实网上买个防水盒,几毛钱搞定的事,你看这事办的,不滑溜啊。

最后,我要感谢最初挂表测试时,我加了个插头,这老方便了,表可以随时取下来,我又开始佩服自己了,哈哈哈。

截止今天,我算了下,电池已跑了三十公里了,看最终能不能到五十公里,按1ah能跑3公里,理论值应该是45公里吧。

网友:
做得有点丑。

网友:
这不就是折腾的乐趣吗

楼主:
回复打赏的老大,这东西不防水,把胶打满估计能防水

如果找个黑漆喷一下,应该受看,但是又要花钱买漆,纯属豆腐盘成肉价钱,不如几毛钱再买个黑色盒子

网友:
折腾才有快乐啊   哈哈

网友:
这个放松有点悬,不是有现成的吗

网友A:
这太丑了,结实吗?

网友:
真不如直接买个防水盒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
看这样子确实不如直接买个防水盒。

网友B:
动手的乐趣啊。。。不过这个表头看着体积不算大,是不是可以考虑整合到原车的仪表盘里呢。以前开摩托车的时候,我塞了个自行车码表进表头

网友:
这……不得不佩服楼主的动手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手的乐趣啊。。。不过这个表头看着体积不算大,是不是可以考虑整合到原车的仪表盘里呢。以前开摩托车的时 ...

原考虑就是要拆的,反正装两天试试嘛,说不定好久就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太丑了,结实吗?

非常结实,你看看塑料板好厚,而且绝对新料,火烤没有任何异味

网友:
不知道这表头防水如何,如果防水不好的话,不如做成可拆卸的,随时取下来带走

网友:
防水要做好

网友:
N年前我改的同款电压表,是拆开仪表罩安装在表盘里面的,将原电压表铲除鸠占鹊巢即可!既美观又防水,很多年过去了依然好使!

网友:
不大好看

网友:
能用就行,丑一点无所谓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