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SRNE-ML2420全版本蓝牙支持程序

楼主(2024-11-19):
终于搞明白了,问题出在MTU上,旧版本的APP期望小的MTU,一次最多传20字节,而新版本的APP期望一次最大传200多字节,所以给旧版传大MTU和给新版传小MTU都会出问题。现在加了MTU检测,自动根据MTU设置单次传输的字节数,测试了安卓的旧版和新版APP均正常运行,ios理论上没问题但没测试,有兴趣的坛友可以测一下试试。代码在ESP32-C3的arduino平台下编译通过,下载密码srne:
https://wwwy.lanzouq.com/b0foxi9kf

网友:
感谢二师兄分享

网友:
C:\Users\Administrator\Documents\Arduino\reno_bt\reno_bt.ino: In function 'void setup()':
C:\Users\Administrator\Documents\Arduino\reno_bt\reno_bt.ino:67:23: error: 'ESP_MAC_BT' was not declared in this scope
   67 |   esp_read_mac(macBT, ESP_MAC_BT);
      |                       ^~~~~~~~~~
C:\Users\Administrator\Documents\Arduino\reno_bt\reno_bt.ino:67:3: error: 'esp_read_mac' was not declared in this scope
   67 |   esp_read_mac(macBT, ESP_MAC_BT);
      |   ^~~~~~~~~~~~

exit status 1

Compilation error: 'ESP_MAC_BT' was not declared in this scope

楼主:
引用 网友A:
C:%users\Administrator\Documents\Arduino\reno_bt\reno_bt.ino: In function 'void setup()':
C:%users\A ...

重新上传了一份,你重新下一个试试,下载链接不变

楼主:
估计是不同的编译环境里的库版本包含的东西不一致导致的,我修改后重新上传了

网友:
C:\Users\Administrator\Documents\Arduino\reno_bt\reno_bt.ino: In member function 'virtual void MyCallbacks::onWrite(BLECharacteristic*)':
C:\Users\Administrator\Documents\Arduino\reno_bt\reno_bt.ino:49:54: error: conversion from 'String' to non-scalar type 'std::string' {aka 'std::__cxx11::basic_string<char>'} requested
   49 |       std::string rxValue = pCharacteristic->getValue();
      |                             ~~~~~~~~~~~~~~~~~~~~~~~~~^~

exit status 1

Compilation error: conversion from 'String' to non-scalar type 'std::string' {aka 'std::__cxx11::basic_string<char>'} requested

改成下边可以了

String rxValue = pCharacteristic->getValue();

楼主:
引用 网友A:
C:%users\Administrator\Documents\Arduino\reno_bt\reno_bt.ino: In member function 'virtual void MyCal ...

试试ios能不能用

网友A:
SRNE  Solar还是不行,Renogy BT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SRNE  Solar还是不行,Renogy BT正常

SRNE是哪个版本?

网友A:
  SRNE 4.2

Solar 2.0.22

楼主:
引用 网友A:
SRNE 4.2

Solar 2.0.22

你这是安卓还是IOS环境?安卓应该正常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是安卓还是IOS环境?安卓应该正常才对

这个是Ios的

楼主:
不知道ios用了什么魔法,没有环境没法搞了,有安卓手机的话可以装个安卓的版本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C:%users\Administrator\Documents\Arduino\reno_bt\reno_bt.ino: In member function 'virtual void MyCal ...

可以编译正常, 估计是arduino 版本是最新的2.3.3,回退到 2.32 就可以,以前我也是编译错,
arduino-ide_2.3.2_Windows_64bit.exe 重装旧版本就可以,, app 新老版本都有数据

网友B:
我把mqtt上传巴法和esp蓝牙合并代码, 云平台和app 都正常,
但是按键开负载偶尔就会影响app断开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把mqtt上传巴法和esp蓝牙合并代码, 云平台和app 都正常,
但是按键开负载偶尔就会影响app断开连接

你俩还在搞这个板子啊,卖家还有货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