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修一个9v电源

楼主(2024-11-20):
无电压,拆开后,没发现表面变色痕迹,用万用表测一下310电压有,再测变压器输入端,发现表针一碰,电源灯就亮了,用烙铁补焊,结果是粘下一个焊点,脱皮了。剩下的就好办了,用铜钱粘锡连上旁边焊点,送电灯亮。

网友:
虚焊重焊即可,板子用料不错

网友:
技术高超,手到病除。

网友:
小问题   轻松解决

网友A:
这电源料真多。。。。。。

网友B:
看着像是什么专用设备上的,做工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源料真多。。。。。。

看着质量还行,所以试试看能不能找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像是什么专用设备上的,做工真好。

效果器的电源适配器

网友:
用料很多呀

网友:
一看楼主就是老司机了

网友:
虚焊还能坚持使用那么长时间,难能可贵。

网友:
这电源看着不错

网友C:
电源不错  竟然也有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不错  竟然也有虚焊??

这个不一定是虚焊,摔后或开壳敲击,变压器震动,都有可能的。或者是锡时间长了也有开裂的。

网友:
不经意间就修好了!

网友:
这电源看着质量还不错的样子。

网友:
锡点太大了,有开裂都不好查,隐患多

网友:
这属于是捡漏的活了

网友:
有3000伏,一般是启动电阻开路或初级电路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