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有线键盘能不能改成无线键盘

楼主(2024-11-20):
有一个无线键盘进水了,拆开发现按键部分里面是透明塑料的导电涂层线被腐蚀,导致很多按键失灵,听说用导电漆腐蚀的部分可以维修,于是在网上买了导电银漆,进行维修,发现很不好涂,干的也慢,厚了不导电,由于线之间的距离很近,涂抹的时候动不动就粘连,使得相近的线连通,用刀子挂,也不好挂,反正最终结果把几层的透明塑料几导涂层彻底搞废了。

无线键盘里还有一块电路板,有没有可能能替换到有线的键盘上,把有线的键盘变成无线键盘

HYUNDAI Wire Keyboard HY9100,不知道里面的几层透明层网上有没有卖的,在哪里能买到

网友A:
这种键盘不值得修啊   不如买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键盘不值得修啊   不如买新的

家里有没用的有线的键盘,不想再花钱了

网友B:
拆开有线盘看看,如果薄膜触点与无线盘板能匹配,就可以试试,应该能行。

网友:
这键盘还是扔了吧,

网友:
之前看过论坛上有会员把无线键盘改成有线键盘,需要大量飞线,工作量太大。

网友:
从投入产出比来看,这种改装不太推荐

网友:
某宝有现成的有线键盘转无线专用电路板,外接的,无需改动原键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开有线盘看看,如果薄膜触点与无线盘板能匹配,就可以试试,应该能行。 ...

+1,我觉得如果针脚兼容可能能行...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网友:
淘宝搜:有线键盘改蓝牙di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