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求助!有哪位高人知道这个鼠标怎么拆开?

楼主(2024-11-20):
这个鼠标滚轮不好使了,想拆开看看能不能修好,鼓捣半天不知道怎么拆开,四个脚垫已经掀开看过了,是死的没有螺丝,上面的盖掀半天费挺大劲也掀不开,又不敢过于暴力,特来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
标签纸下面呀

网友:
大概率尾部是卡扣

网友:
不出意外标签下面有颗螺丝,拆掉之后从尾部轻松撬开

网友:
没螺丝,那肯定是卡扣呀,沿上下盖边缘慢慢撬吧。

网友:
大概和2楼说的一样,在标签下。

网友:
不干胶标签纸下有一颗螺钉!

网友:
标签纸也不撕开

网友:
标签纸下面应该有螺丝,撕开看看

网友:
标签纸下面必然有螺丝,别问为什么,单位同款鼠标这个位置没有标签纸,直接一个螺丝孔

网友:
大概在标签纸下面

网友:
也不用撕标签纸,用手指甲扣一下,感觉有坑的地方用螺丝刀捅个洞,也许就看到螺丝了。这种鼠标一般都有一个螺丝,剩下的是卡扣

网友:
螺丝刀瞎划拉。

网友:
标签纸下面一颗螺丝,拆掉就能拆开了。

网友:
螺丝好像在第三行英文的va,部位下面,用手按压,看看有没有圆孔

网友:
194386下可定有个窟窿

网友:
贴纸看看有没有螺丝,我之前也拆了一个联想的红点有线鼠标是在中间顶部最高处的缝隙里面有卡扣,把两边缝隙下面轻轻往外撬开一点点就能把上盖拆开。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标签下面有颗螺丝,拆掉之后从尾部轻松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