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这个热风枪咋样?22块钱买的

楼主(2024-11-20):
才买的,22块钱,从来没有用过这个,不知道好坏,大家帮我看看

网友:
吹热缩管用的

网友A:
汽车贴膜或热缩管用,对温度控制要求不严的场合
拿来做电路板锡焊,几个问题:温度控制、风速控制、风嘴形状

网友:
看你用处,偶尔吹芯片七八十、八九十只有手柄的一体效果也不错

网友:
不吹芯片的话,够用了。

网友:
绿林的好,不容易烧

网友:
热 风 枪~~ 好直白的翻译...

网友:
焊接电路板还是得专业点的风枪焊台。。如果随便玩玩用防风打火机都行。

网友:
居然敢买gun!!??

网友:
这叫电吹风,不是热风枪,写上英文就牛的很,吹上天了;这个风除潮气还是很好的,吹焊锡根本不行。

网友:
可以,功率足够。

网友:
这个不是维修用的那个拆贴片的风枪

网友:
用来做些要求不高的活已经足够了

网友:
确实是“枪”的形状
其他只能叫“热风筒”
哈哈

网友:
找块板子试试?

网友:
汽车维修点见到过,吹汽车膜可能这个有点小,吹电路板又有点大。

网友:
业余也可以用来拆焊元器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汽车贴膜或热缩管用,对温度控制要求不严的场合
拿来做电路板锡焊,几个问题:温度控制、风速控制、风嘴形 ...

+1,老湿机...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网友:
加温度控制、风量控制,加风嘴,就能媲美真的热风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