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双桶洗衣机甩桶倾斜撞桶的问题,同时拆了波轮清洗一下

楼主(2024-11-20):
老家的洗衣机甩桶不用的时候就有点斜,一般就是下面的支架弹簧有问题了,拆开看弹簧没有断的,都正常,感觉很奇怪,从后面的拆开的地方摸到桶下面的密封皮碗,感觉有个地方烂了,拆下来发现果然烂了,以为就是这个问题,后来把电机拆下来,发现三个弹簧支架有一个不一样,应该是原来维修的时候换过,比较了一下,竟然短了0.5CM,原来的是8CM,这个是7.5CM,这个短的导致桶的倾斜,时间长了导致密封皮碗的用力不同,一侧被甩烂了。
原来维修的师傅估计是没有同样型号的弹簧支架,就换了一个短点的,能用就行,糊弄好钱到手了,真是有点缺德。
拆起来有点费劲,要有工具,不过如果熟悉的话也不难。
一侧烂了的皮碗

甩干桶

黑色盖的是原装的,下面的是后来换的,短了一点

拆下后桶的里面

既然拆了,就顺便把洗衣桶的波轮也拆了清洗一下,由于老人长时间放到外面,里面都长青苔了

看里面都是

这个是桶的波轮下面,比较脏了,都清洗一下

网友:
洗衣机表面看都挺干净的   看不到的地方都脏

网友A:
这个洗衣机还有啊,

网友:
这种换件维修一般都建议换同样的,如果实在找不到一样的就买相同的替代件然后成套替换.

我给办公室的电脑换SSD的时候,附送的螺丝不行,固定不住,会漏出去,经过研究之后决定直接去外面的标准件商店买合适的螺丝和垫片,之后安装SSD的过程那真是神清气爽,有了垫片的长螺丝真是如虎添翼,指哪打哪,轻松把SSD固定到了硬盘的支架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洗衣机还有啊,

农村这样的还不少,基本上都是这种,看来哥们是来自大都市了

网友:
以前用过无锡小天鹅的波轮洗衣机,用了二十年,皮带换过几次,电机按钮都是好的,后来是外壳坏了,特别是底座的铁皮生锈完蛋了,当废品卖了50元钱。又买了一台新的其它品牌的洗衣机。

网友:
用了多久的洗衣机?

网友:
耍手艺的猫腻就是多~我家暖气管上一个阀门老是渗水,逐渐锈的一塌糊涂,这次打压试水就关不住水了,无奈在浴室柜子夹缝中千辛万苦拆了下来,才发现在装修时连接水管短了5毫米,装修工就那么糊弄上了,现在只好把暖气片拆下,重打挂墙螺栓孔,使之下移5毫米,去掉坏阀换新阀,弄的我弯腰弓背一大天时间加满身臭汗。

网友B:
这样的洗衣机比较耐造,只要能转没有人会检修。

网友:
作为一个合格的维修人,维修甩干桶不转的第一项,就是要首先更换这个皮碗,专业名字叫水封。现实中好多的维修师傅为了不换水封,真的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用塑料袋包住电机的,有用网上卖的那种塑料盖子盖住电机的。实践证明,只要不换水封的甩干电机,是用不了多久的。还有各位在维修这种双桶洗衣机的时候,要洗和甩同时检查一下。不然的话,你修好了甩干,过几天洗涤部分有问题了,有的用户会觉得你是把聋子治成了哑巴。所以我一般维修这种洗衣机,不管是修洗涤还是甩干,我都要两边都检查一下。若发现洗涤部分有问题,但是也发现甩干有问题。我会通知用户两边都要修,如果用户不愿意,我宁愿放弃这单生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洗衣机比较耐造,只要能转没有人会检修。

的确是这个情况,并且里面比较简单,修起来也容易,没有电路板,比现在那种智能的好修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