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NAS网络唤醒WOL问题

楼主(2024-11-20):
请教大家,因电脑是老电脑,安装的是老版本FreeNAS,版本9.2.1.9-X64。

现在的问题是,系统关机后,无法网络唤醒。
之前这台电脑安装WIN2003网络唤醒没问题,BIOS设置我也看过了,开启的
开始以为是因为FreeNAS系统安装在U盘问题
费劲周折安装到硬盘后,还是无法唤醒。
有什么好的方法解决吗?或者有哪些设置需要更改。
我在FreeNAS 的WEB UI页面也没看到开启WOL之类选项。
PS:我的网络唤醒都是在同一局域网实现就可以,省的跑去旮旯角落开机。

网友:
我一直使用WIN系统,搞不懂,请高手帮忙

网友A:
楼主可以先看下 关机后网卡指示灯亮不亮 交换机一端的连接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先看下 关机后网卡指示灯亮不亮 交换机一端的连接状态

网卡灯都有亮的。简单说下我的场景或我试验过的场景:
1,检查网卡灯有信号闪烁
2,BIOS有WOL选项,已处于开启状态
3,WINDOWS下可以唤醒,换FreeNAS系统不行
4,开始时,担心FreeNAS安装在U盘里影响,更改为单独硬盘安装,仍无法唤醒。

网友B:
我的NAS是在关机后不断电就能唤醒,关机后断电再插上电就不能唤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NAS是在关机后不断电就能唤醒,关机后断电再插上电就不能唤醒

是的,我之前WIN2003下我也是这样。基本影响很小。偶尔一次手动开机没啥,每次跑去开关机,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NAS是在关机后不断电就能唤醒,关机后断电再插上电就不能唤醒

wol本来就不是完全断电,网卡要加电工作的,关机再开无法直接进入这个状态

网友:
没用过freenas,看下系统日志有没有反映

网友:
wol好像要网卡驱动支持的,更新一下驱动看一下

楼主:
如果说要驱动的话,基本无解了。
有没有用过自己组装的FREENAS并设置好WOL的朋友呢?

网友:
远程唤醒和系统有关系吗

网友C(2024-12-25):
搞个小米智能插座,主板来电开机就解决了。

网友(2025-04-26):
引用 网友C:
搞个小米智能插座,主板来电开机就解决了。

我就是这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NAS是在关机后不断电就能唤醒,关机后断电再插上电就不能唤醒

bios好像有个相关的单独电源管理选项打开就可以网络冷唤醒。我一开始也是如此后来打开这个选项后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