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CT一次线穿线错误造成的过负荷停车

楼主(2024-11-20):
    某项目热水泵12-P-1304B负荷试车,电机起动2、3秒后,马达保护器显示过负荷停车。
    该电机已经经过了单机试车,并且单机试车电流符合要求(功率90KW,额定电流161.7A,单机试车电流44A,约额定电流的1/4)。带负荷试车时,对设备负荷做了最小化处理,起动电流由900多安培迅速将至80安培,2-3秒后过负荷跳车。
    经检查分析,不会是设备真正的过负荷,原因还是在线路上,仔细检查,发现CT的A、C相穿反(A相电缆穿入C相CT,C相电缆穿入A相CT,厂家出厂原因),导致马达保护器检测的是A相电压,C相电流,(C相电压,A相电流),而单机试车时,产生的负序电流比较小(三相不平衡差值小),不至于跳车。
将A、C相电缆互换后,重新启动电机,运行正常。
    马保出现保护动作,在排除设备问题后,首先检查的是CT,因为它是马保的“传感器”

网友:
错误太低级了。

网友:
以前做的洗车机自动开泵控制,36v系统被那老头子装的220v的接触器,导致调整水流开关怎么都调不好,要么不停机要么不启动,头都玩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这样的错误,要拖出去游街

大点的配电室,一次性到货上百面柜子,问题是五花八门。

网友:
完全是毛都不懂的人干的活...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网友:
有一次调试路由器,一会好一会不好,搞的都自我怀疑了,最后是垃圾网线接触不良。

网友:
谢谢分享,强烈电维修帖,不明觉厉

网友:
没产生啥损失

网友:
这是触发子什么保护?

网友:
你这一说我想起上个项目的消防喷淋泵了,那玩意也是试车的时候正常,到了快交付的时候我们去看,启动几秒就跳闸停机,施工方甚至把上级配电屏的空开都换大了还是不行,后面我也没管不知道他们怎么弄的。现在看来估计有可能是控制屏里面保护装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