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本论坛数码值得买里面的南孚电池有人买过吗?

楼主(2024-11-20):
本论坛数码值得买里面的南孚电池有人买过吗?

网友A:
电池买的京东那个,9.9包邮,5号,7号各买两版,慢慢用吧。

再来就是买小米的,因为他家有盒子,放电池方便。

网友:
没买过,好久没看那个版块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池买的京东那个,9.9包邮,5号,7号各买两版,慢慢用吧。

再来就是买小米的,因为他家有盒子,放电池方 ...

X寻那个吗?但是那个不耐用,放燃气表很快就没电了

网友:
你懂得你懂得你懂得

看楼下

网友:
我只知道返利越高推荐越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X寻那个吗?但是那个不耐用,放燃气表很快就没电了

感觉还好吧,以前有人评测过,差异不大,性价比够就行。

燃气表还要换电池么?

我家的表也是自动抄表的,没换过电池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还好吧,以前有人评测过,差异不大,性价比够就行。

燃气表还要换电池么?

对的,我们小区这边的燃气表是外置电池的。放4粒5号电池,然后会定时联网发送数据的那种,可能是联网的关系吧,我感觉不是很耐用。性价比确实挺高的,燃气表换下的电池,放时钟上还能跑一段时间。

网友:
南孚水太深 我买excell出口版南孚几乎没假货

网友:
看看啥情况,,这个电池会不会不真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还好吧,以前有人评测过,差异不大,性价比够就行。

燃气表还要换电池么?

看你的这个评测表它性价比确实很高啊,不知道是不是批次原因,我打算再下单买来试试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的,我们小区这边的燃气表是外置电池的。放4粒5号电池,然后会定时联网发送数据的那种,可能是联网的关 ...

我用两节14500铁锂加2个占位桶   蛮好用的

楼主:
我买了10个南孚,我拆开了,是假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值得买都是返利,,,你懂得

我拆开了,假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两节14500铁锂加2个占位桶   蛮好用的

好的,我也试试看。

网友:
为啥要选漏液王呢!
我用的是给指纹锁血压计合作配产品的,好用还不漏液!
沛公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用两节14500铁锂加2个占位桶   蛮好用的

不怕表走快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不怕表走快吗?

表是根据电量走的吗?    照你这么说装少一节电池表就会走慢些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表是根据电量走的吗?    照你这么说装少一节电池表就会走慢些咯

燃气表对用户来说就是个黑盒,你怎么就知道气量的计量没用到电信号、和电池没关系?铁锂和普通电池的区别是客观存在的吧

网友:
小米比较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