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有懂这软磁体的麻烦科普一下

楼主(2024-11-20):
今天无意中发现两个固定小灯的磁体(黑软塑料),把两块磁体有磁一面相互贴合时,不能完全贴合始终错开一段距离,不是相互错开1/4,就是3/4,,其中一块磁铁旋转90度贴合时,有很小的吸力。,我感觉这磁体磁极像梯子一样一格一格的,希望懂这方面的科普一下,谢谢

这是平面相互错开1/4

这是相互错开3/4

这是旋转90度,吸力很小

网友:
同极性排斥,异极性吸引,用铁屑看磁力线

网友:
完整的磁铁敲碎了按原样拼回也是排斥的

网友:
你搞清楚磁极的位置,然后异性相吸去理解

网友:
软磁,里面是磁粉

网友:
说对了,这个不是整面单极的磁片,是双极或多极充磁的

网友:
试试哪个维度能完全贴合?

网友:
软磁条像双面胶,有几根50CM长度的

网友:
款磁体,早年的录音机马达里见过,指甲一压一个指甲印。

网友:
看着像磁吸纱门上面的软磁?

网友A:
他是平面上几条长度方向的SNSN排列,这样吸到铁磁性金属的时候可以形成闭合磁路,吸合力更强一些。

这是一长条:
SNSN
SNSN

剪断后:
SNSN         SNSN

正常情况是可以对吸的

但是如果翻转其中的一个180度:
SNSN      NSNS

对扣的时候就会互相排斥,错开一格正好S对N。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是平面上几条长度方向的SNSN排列,这样吸到铁磁性金属的时候可以形成闭合磁路,吸合力更强一些。

这是一 ...

怪不得我感觉像梯子一样一格一格的,我以前一直以为磁极应该分别在两个相对的平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是平面上几条长度方向的SNSN排列,这样吸到铁磁性金属的时候可以形成闭合磁路,吸合力更强一些。

这是一 ...

感谢科普,楼主也非常善于观察

网友:
就一块磁铁的话,电机可能转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