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山寨耳机拆卸方法

楼主(2024-11-20):
找两个小平口起子,慢慢插到两侧,轻轻上向,从缝隙可以看到卡扣

同时用两个平口起子,向上轻轻一撬,然后轻轻上向拉,很轻松就可以拆开耳机充电仓

耳机也很好拆开,手掐住耳机头的缝隙处,轻轻上外一摆就开了

对想拆这种耳机的更换电池的,希望有帮助

网友:
这耳机 的确好拆

网友:
找个小缝隙,使劲撬就行

网友:
我上月收到一个坏的SKULD时蔻恒温碗保温碗K3pro帮维修,用户说不能充电碗很贵舍不得扔,但我整了N久还没有拆开这个碗,又不敢暴力拆卸,毕竟是小孩子的餐具外观损坏明显无法交差.

网友:
我的没拆开   但是掉地上摔开了

网友:
这种盒子好拆,没有涂胶和超声波焊接,所以找对方法,轻松拆卸;感谢楼主分享,省的我拿大锤伺候。

网友:
很好的参考,只要细心,总能有好办法

网友:
还是会搞花,这种卡扣的目的就是不环保

网友:
找那种薄的PVC片,直接卡进去,可以无损,不会搞到边

网友:
这种好拆要是超声波焊接的就难拆了

网友:
还是不能无损拆开

网友:
这种卡口的都是大力出奇迹,美中不足就是总会有点翘痕

网友:
这个方法可以,有空试试。

网友:
我拆开了才看到这里有介绍,现在正用这一块钱买回来换电池的在听歌。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拆过几个,但有牌子的多数会有胶,高级的超声焊,只有价低的轻轻一扣就会开,掉地上摔到也会分开。电池盒方面基本是大力出的,但外观就不必考虑了。

网友:
这一般都是电池坏,换了电池就好了

网友:
有换电池的必要吗。手里有个,不知道怎么处理呢。

网友:
有的能用手捏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