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一个古董固态硬盘crucial CT32GBFAB0

楼主(2024-11-20):
收的一台老电脑上带了一个固态硬盘,一看32G的就想扔,拿手上拈了一拈,还挺重的,于是拆开看看。
一拆开一看,这古早固态硬盘做工也太好了吧,不想扔了,但也没什么用。
图片怎么了,上传是上传了,编辑的时候没显示小图片供插入。

楼主:
先看外观正面

反面

侧面,有日期2012年的,估计那时的硬盘就这样。

拿掉反面4个螺丝就拆开了

电路板上四个螺丝也拆了。

铝压铸的硬盘壳,怪不得这么重了。

电路板正面

电路板反面

近一点看看主控和颗粒
正面8个颗粒,反面也是8个颗粒,总共32G是不是一个颗料才2G啊?

网友:
  拆个壳子  用用  ……

网友:
这个会不会就是传说中的传家宝系列SLC?

网友:
牛逼,这颗粒用量真足,单颗2G,传家宝系列

网友:
这是SLC颗粒,做个小U盘用蛮不错的

网友:
可以用一辈子的颗粒。

网友A:
我怎么感觉是山上来的?一、英睿达是镁光的品牌,有自己晶圆,怎么会使用三星的呢?二、英睿达和镁光的固态一般都是马牌主控,很少有群联的。

网友:
当时只是集成度低

网友:
用料真好,硬盘铝壳不是CNC加工的可惜了

网友:
外壳不错!值得拥有

网友:
还是不错的!就是容量有些小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感觉是山上来的?一、英睿达是镁光的品牌,有自己晶圆,怎么会使用三星的呢?二、英睿达和镁光的固态 ...

有这么良心的山寨的厂吗?还用上小黄豆。

网友:
这个硬盘做工用料都很好啊,传家宝的SLC,

网友:
一个颗粒才2G,应该是平面的SLC。现在3D TLC一个颗粒能做到2T了,QLC更是能做到单颗粒4T,这也就才十来年的时间

网友B:
1. 在2012年32GB也不是什么超级大容量,为什么需要16颗贴。
2. 作为镁光的消费级品牌,居然用三星颗粒。
3. 背面的铭牌贴纸格式看着就很奇怪,就算是企业级的产品,也不是这种风格。。。

网友:
那时候做工真好,把主控换一个,把32个芯片换成1TB一个,这个就是32TB的固态硬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在2012年32GB也不是什么超级大容量,为什么需要16颗贴。
2. 作为镁光的消费级品牌,居然用三星颗粒。
3. ...

可能早于2012年,这个易撕贴下面还有一张易撕贴。

网友:
单颗2G,传家宝系列,可惜利用率太低了

网友:
闪存片,外壳,超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