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水龙头出水嘴干嘛这么复杂?

楼主(2024-11-20):
最近清洗水碱,拆开水龙头嘴子,发现里面有好几层,不知什么鬼?不就是个滤网吗弄得这复杂为哪般?

加垫圈都有5层网了,其中绿色的又是2层~难拆开就没分开,总共6层了,这么复杂?

网友:
涡轮增压,好收钱

网友:
起泡器了解一下

网友:
有起泡器的水龙头要贵。

网友A:
是起泡器。有起泡器关龙头水就会直接停,开龙头也会立马出水,流水也会均匀。没有起泡器的话关龙头,里面一段的水还是会流出来,开龙头也会要等一下才出水。

网友:
里面有过滤和起泡功能,反正都是科技嘛.

网友:
防水溅出来吧

网友:
防止冲击力太大,射得到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起泡器。有起泡器关龙头水就会直接停,开龙头也会立马出水,流水也会均匀。没有起泡器的话关龙头,里面一 ...

嗯,是关阀就停水,开阀就来水,利于节水?
我家猫咪单等关水后去碰触水嘴,叭叭的喝那点存水,另一个没有起泡器的龙头猫咪不去弄。

网友:
真实原理就是--能卖个好价钱。

网友:
起泡器是这样的,多层可以让水流更平缓也让水有更多的和空气混合的机会。

网友:
起泡器,可以增加出水阻力防止四处溅射。有的还有压力阀设计,需要水压顶开,停水立马关闭,不会让管道里水流空。开就出水,关掉立马停。

网友:
这些是带起泡功能必要配件,出水均匀不会喷溅。

网友:
这叫起泡器

网友B:
楼主试着减少几层,大约2层以上,就能感觉到出水的差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试着减少几层,大约2层以上,就能感觉到出水的差别了

曾经,一个水嘴滤网坏了,想着拆其他的几层到这个上面,结果,两个出水都是冲击力大且飞溅,只能换回去,这个另配好的

网友:
过滤和起泡器

网友:
没有那么多层起泡效果不好的,你以为哪个厂家愿意多花点成本?

网友:
去试试,有与没有的效果嘛

网友:
起泡器,不飞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