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SWITCH内置电池坏,买不到全新原装只能换电芯

楼主(2024-11-20):
10年前的软破SWITCH电池已经无法满足正常游戏需要了,某鱼上的电池,拆机的靠谱,但寿命也不长了,所谓的全新电池序列号都一样,一眼假。第一时间来数码之家论坛上面查看有没有人替换了,用什么型号替换,居然也没见到。最近论坛玩的人是越来越少了。

首先:电池拆除
该机器电池设计极差,舍不得使用电池双面胶,导致非常难以拆卸。经过网上学习,发现b站,y管等视频站有很多人拆解分享,总结他人经验,不加热的前提,拆解该机器电池有唯一解,必须这么做。

工具:
1,必须使用下图,类似的塑料铲子,太软的没力气。
2,准备专业除胶剂,(实在没有,酒精可以凑合用,清除效率较低)。

边翘边加入加入除胶剂。
塑料撬片因为会弯曲,效果刚刚好,就是需要柔性材料
金属是找死,硬碰硬拆不开。别问我怎么知道,没试过我会这么肯定?

可以看到这个普通双面胶非常大一个,舍不得钱使用电池双面胶。

拆掉电池里面空空荡荡的

数码和各大网站都没有人提到替换电芯的想法,那就只有自己干。
拆机确认,该机电池为“707273”规格。。由于该机器设计初期电池工艺没今天这么先进,外加现在大屏手机非常流行,在同样尺寸在今天能买到许多各不相同的手机电芯,而且都是3.8V高压电芯并支持快充。充电截至电压高达4.4V,在SWITCH中充电至4.2V恰好能实现充不满的效果,即使长期充电也不会鼓包。
经过大量查找,发现这一款电池,非常适合用来替换。

电芯发来的时候还专门放在一个刚好的盒子里。

就这么跟原来的保护板嫁接一下就可以用了。
其实第一次并不能用,拆开发现焊接过程太潦草,p+p-上面有一坨锡短路了,吓死我了。

等等,意识到有什么不对,这样装进去,机器摔地上吃席的风险很大

先贴上拉玛胶带,看看还缺了点

再模仿原机给电池贴上护舒宝,尤其尖角部分保护起来,吃席风险大幅降低。

非常不喜欢SWITCH这种机器,螺丝特别多,安装特别复杂

如图所示的这些螺丝,小朋友们都记得安装了吗??

电池已经工作

充电电流高达2A,经常玩机的话,电池很容易老化。

网友:
有一台在吃会中,

网友:
SWITCH推出都有10年啦?这么快

网友A:
2016年SWITCH首发,怎么你的机器就有10年了?
这螺丝对比拆相机,还是少一点吧

网友B:
人家电池往大了买,你却往小了买。

比如753570,这样买两个,就5000多的容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家电池往大了买,你却往小了买。

比如753570,这样买两个,就5000多的容量了。 ...

原机都只有4310mah,而且空间预留很大,就是防止鼓包破皮等危险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16年SWITCH首发,怎么你的机器就有10年了?
这螺丝对比拆相机,还是少一点吧 ...

这机器不知道多少手了,当年很早可以软破时候买的,花了1500,看样子是几个原装件拼装的一套,反正不是原厂套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高压电池的放电截止电压会不会也比较高?

这机器有休眠功能,休眠电压不低,是类似手机的3.5v,当然休眠不是关机,千万别忘了充电。

网友:
手艺不错,智能手机的螺丝都不少,其实安装的时候少装点也无所谓。

网友:
没有移动的需求,用模拟器挺美的

网友D:
我前几年入的OLED,当初为了玩健身环。这几年都没怎么玩,偶尔看看应用商店有巨幅折扣游戏就买一点。
话说新电池也不耐用。
机器电量消耗和电池容量感觉存在代差,跟不上用户体验。
你买电池这家好像叫“凤***”,有次下单小一百颗18650,卖家电话打电话过来问我干嘛用,问得我一愣,我说是组电动车电池,卖家也是神人,直接说没有,这是活动特价,搞得我怪尴尬。

网友:
楼主看起来不大呀,很像初中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前几年入的OLED,当初为了玩健身环。这几年都没怎么玩,偶尔看看应用商店有巨幅折扣游戏就买一点。
话说 ...

对啊,淘宝,这种事情多,没办法这种软包电池难买。你要18650,换pdd,卖家没货,先给你一张3元卷。

网友:
我好久不玩游戏了

网友:
这种电池,把电放光,然后拿刀割开,内芯可以一次取下,然后就是一层铝塑膜粘在底板上,撕开就行了

网友:
电池是短命

网友:
电池随便换

以后都学大疆锁电池

网友:
恭喜修复,整得不错

网友:
这个手艺可以了,学习了。

网友:
用螺丝刀拆过一次后我也知道了,要用塑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