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图解格兰仕微波炉保险丝烧坏怎样换

楼主(2024-11-20):
格兰仕微波炉保险丝烧坏高压二极管也要更换,更换前先测量磁控管,正常时,灯丝电阻小于1Ω,灯丝与管壳间电阻∞,磁钢不应开裂。磁控管损坏,有的表现为灯丝两接线柱之间开路,有的表现为两接线柱对外壳导电形成通路。如果磁控管是好的,更换保险丝和高压二极管。(双向二极管击穿、漏电,一般会引起微波炉不加热或将电源保险烧断。检查时如果没有该管,也可去除不用,去除后对电路的工作没有影响,但该机会失去高压过压保护功能)高压电容先不急更换。保险丝和高压二极管值不了几元钱。不行再更换高压电容。我更换了两个就修好了。

网友:
不错,之前一个,检测都好,换了磁控管后好了

网友:
更换材料挺容易,关键是为什么会出现保险丝和二极管烧坏的问题

网友:
感觉还可以

网友:
楼主用编辑颜色的字体给以提示故障标识,,学习了,,谢谢,,

网友:
LG的磁控管,还不错

网友:
悄悄告诉你们一个技巧,磁控管灯丝对外壳有阻值时候别着急判死刑,其实换一个灯丝座子就行了,一个磁控管要50多,但是换个座子几块钱而已

楼主:
悄悄告诉你们一个技巧,磁控管灯丝对外壳有阻值时候别着急判死刑,其实换一个灯丝座子就行了,一个磁控管要 ...

用这个就行,适用于格兰仕美的微波炉磁控管插座 插脚灯丝插座引脚 带穿心电容。无穿心电容的插座那块片(上4个螺丝的那块)是胶片的,有穿心电容的那种是金属片的。但是最最最要紧的是,无穿心电容的那种插座反而比较好焊接,可以看到它的焊接面是一块带孔的铁片,这样子只要将原来的线插进孔去,用焊锡就可以轻松焊牢。但是有穿心电容的那种插座,焊接面居然清一色是一根棍,无任何孔穿,这样子很难焊得牢吧?即使焊牢了,如果会产生高温的话,肯定又会脱开。这怎么办呢?

网友:
上个星期才换了磁控管,现在满血复活

网友:
刚修过了一个,就是高压保险坏了

网友:
微波炉有双向二极管?我修了几十年第一次知道,整流二极管竟然可以不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这个就行,适用于格兰仕美的微波炉磁控管插座 插脚灯丝插座引脚 带穿心电容。无穿心电容的插座那块片( ...

穿心电容我用的锡焊。当初也想的可能用不久。但事实上用了好多年也没坏,这个用锡焊也可以凑合。

网友:
微波炉电路简单,没有电磁炉复杂,修微波炉得先放电,注意安全。

网友:
半年前修过一个微波炉,运行几秒钟就停止加热,感觉是磁控管的问题,换了之后就好了。

网友:
烧保险不一定是内部问题,也有可能是外部浪涌电压造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这个就行,适用于格兰仕美的微波炉磁控管插座 插脚灯丝插座引脚 带穿心电容。无穿心电容的插座那块片( ...

据说是不会脱落

网友:
格兰仕属于老品牌了。

网友:
看起来挺干净啊  不错

网友:
换了磁控管后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