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自恢复保险丝可以串联使用来增加耐压值吗?

楼主(2024-11-20):
贴片自恢复保险丝耐压值有些低,可以用两个串联一起来增加耐压值吗?例如3个60V耐压的,串联一起用在150V的电路中是否可行?有种黄色的两脚自恢复保险丝有耐压值大的,但它的体积太大了.还是贴片的体积小一些.麻烦各位解答一下.

网友:
应该不可以吧

网友:
我觉得可以不行,你叠两个不就把断开时的功率也变成双倍了?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网友:
当然不可以,串联的时候只要断开一个,剩下的就不会断了,所以起作用的其实只有一个

网友:
并联还差不多

网友:
串起来不可靠,同样电流的有差异可能有有一个先动作

网友:
不能,
电解电容器串联也可能上面的电压不平衡

网友:
感觉是可以的

网友:
应该是不可以的

网友:
感觉不行,即使平时能正常(很可能都不行),当断开动作是肯定是其中一个先动作,跟一个一样

网友:
应该是不可以的,会导致自恢复不能恢复。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只要有一个动作就断了

网友:
理论上不能用 没试过

网友:
盲猜,耐压应该是断开后两端承受的电压,防止二次击穿。